PLC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3-08-02):
三菱PLC程序运行一会停止,输入有信号,无输出,重启后又正常,自检正常.

网友A:
  PLC 停, 有 红灯亮吗 ? 还是只是说没有输出, 是不是程序运行到没有输出或是程序循环出错了 ?

网友B:
先看 ,输入有信号,无输出时  plc 运行灯是否亮

然后看看 输出 com  线  是否有接触不良

如果 重启后又正常,自检正常的话

那么 你的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输出  是否有24V  DC  隔离啊

输出 是直接   com  接的  220V  或者 380V 啊

你描述的不清楚啊

问题没有 解决的话   请电联我

河南森捷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杨少振    电话 13673658371

网友C:
楼主,查查是不是三菱的正品,现在仿制三菱的很多。

网友D:
自己做的程序吗?如不是,该找客服了!——中招了

网友E:
当停止时,检查停止灯,或者运行灯,错误灯,是否亮起。

只要错误灯没有亮,先检查程序,是否接通了程序停止的使能。这时停止灯应该是亮的。

如果只是错误灯亮了,拿去修吧

网友F:
首先看一下是PLC本身异常还是程序异常(现在很多公司将程序设定定时或者不定时出错,目的就是赚取维修费,因为邓小平的指导精神是:不管黑猫白猫,捞得到钱就是好猫,所以现在一切为了钱,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得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首先看一下是PLC本身异常还是程序异常(现在很多公司将...

 以此赚取维修费,不良企业。破之!

网友H:
检查PLC的故障代码,对症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