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M420的PID调恒压供水的参数有哪些

楼主(2013-08-02):
1.参数复位

 P0003=1

 P0010=30

 P9700=1

 BUSY 等待复位完成状态

2.快速调试

3.

 P0003=2

 P0700=2

 P1000=2

 P0761=2

 P2000=50Hz

 P2200=1   PID调节器使能

 P2240=X

 P2253=755

P2257 PID 设定值的斜坡上升时间

 P2258 PID 设定值的斜坡下降时间

 P2280 PID 比例增益系数

 P2285 PID 积分时间

 P2291 PID 输出上限

 这些参数设定后变频器还是动不了

 求高手指点还有哪些参数需要设定?

网友A:
问题没有 解决的话   请电联我

河南森捷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杨少振    电话 13673658371

1.参数复位

 P0003=1

 P0010=30

 P9700=1

 BUSY 等待复位完成状态

2.快速调试

 P0003=2

 P0700=2

 P1000=2

 P0761=2

 P2000=50Hz

 P2200=1   PID调节器使能

 P2240=X

 P2253=755

其他参数  回复出厂设置

如果 变频器 能够启动

然后 在设定

P2257 PID 设定值的斜坡上升时间

 P2258 PID 设定值的斜坡下降时间

 P2280 PID 比例增益系数

 P2285 PID 积分时间

 P2291 PID 输出上限

网友A:
MM420变频器可以实现恒压供水,但是必须有压力传感器。没有是不行的。
接线的话需要将传感器输出的0-10V或者4-20mA的信号接入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口。
参数设置:P2200=1     P2231=1     P2232=1     P2253=2250     P2257和P2258为电动机斜坡上升、下降的时间。P2264=755     P2280=3     P2285=10
这是PID的参数基本设置。P2240可以设置恒压供水的压力。

网友B:
1.设定值设好了吗?

2.运转信号来源:选择端子启动还是面板启动

3.回授信号来源: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这里指的是压力传感器的信号,一般是20MA电流   的.有的变频器需要跳线选择。

这三项,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请在到此贴提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设定值设好了吗?2.运转信号来源:选择端子启动还是...

设定值设好了

设定的是端子启动

MM420模拟量通道只能识别0~10v,我的外部是4~20MA压力传感器的信号,我在端子3、4上并联了500欧电阻

网友B:
现在启动后运行灯会亮吗

楼主:
 我的斜坡上升时间设的20秒,但是启动后频率马上从0跳到三十多,在瞬间降到0,最后不动了,能否指导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B:
那请问你的加速类型是直线还是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