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plc 信捷

楼主(2013-08-02):
我用一台PLC 信捷XC3 控制另一台PLC咋么控制呢?通过232 或485 都行?不回做了?求助?

网友A:
同一品牌的通讯 应该不复杂

网友B:
使用RS485,PLC输出端AB端子A接A,B接B即可,具体请参考PLC指令篇手册第七章7-2

网友C:
不是同一品牌也不复杂,我做过信捷PLC和三菱PLC485通讯,做过信捷PLC和西门子200PLC走过485和以太网通讯,只要搞懂协议就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