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拖电机过一个月后总是报警?

楼主(2013-08-03):
为什么变频器拖电机过一个月后总是报警?变频器监控电流偏大,电机运行一个月后难道就老化了?

网友A:
可能是电机绝缘不好吧,或者负载变化太大

网友B:
应该查的是负荷,这个负荷指变频器输出电缆以后的所有。如果以前正常,现在电流增加了,产品没变(电机运行的结果),那就必然要有热量增加的地方,那就是问题所在。比如电机温度上升(轴承发热或是损坏增加)、产品温度上升、电机拖动的生产设备温度上升、......。我不认为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是绝缘不好,你变频之后,电机老化了

最好查一下绝缘电阻值

网友D:
变频器拖电机,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是PWM调制波,而PWM调制波的电压变化率比市电的电压变化率高10倍以上,因此对电机的绝缘要求比常规市电供电电机要高,不过楼主这种情况需要分2种情况考虑,一是负载设备因为安装不当或者没有保养导致实际负荷增加,这点与电机无关,需要着手解决机械部分问题,二是电机本身质量出了异常(有可能是绝缘等级不符合变频器运行所致,一般要求变频器运行的电机不低于B级绝缘,而目前部分电机尚有E级绝缘的),这点就需要从电机着手解决

网友E:
不是电机的问题。

变频器带电机,如果电机绝缘出现恶化,变频器立马报过流,根本不可能是电流上升那么一点点。

你想想,上升的这些电流,如果是绝缘恶化导致的容性电流,开玩笑,得多大的电容呀!一般电缆过长才会产生较大的容性电流,电机那点不是问题。

如果是阻性电流,那电机的绝缘层早被烧成一个大洞了。

如果是感性电流,绝缘层是电容层,又何来感性电流呢。

只能是负载的问题!

可以考虑降低载波频率。

网友F:
难道真的很有规律吗?如果实测电流变化不大,建议更换变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机的问题。变频器带电机,如果电机绝缘出现恶化,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机的问题。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查的是负荷,这个负荷指变频器输出电缆以后的所有。如...

连不带负载,单拖电机都报警,电机也没有坏,换大一级容量的就可以正常使用了,电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机的问题。变频器带电机,如果电机绝缘出现恶化,变...

谢谢,电机没有问题,应该说变频器也没有大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换大点容量的变频器即可正常使用,负载没有变化。甚至不带负载也会报警,主要是启动时,超过5HZ时不报警,就不报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不是电机的问题。变频器带电...

 什么变频器,型号?

如果在空电动机时,使用的是V/F控制模式,加速时间够长,还出现报警的问题,那么可以绝对的确定,变频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