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里漏电怎么查

楼主(2013-08-03):
经常遇到因漏电跳闸的设备或者线路,尤其是墙里面的线路,有没有仪器能够迅速发现故障点。

网友A:
墙内的线路应该穿有塑胶电线管的,一般除非进水或者打冲击锤固定螺钉等导致破损才导致漏电,这个问题更换或者处理均很麻烦,建议抛弃原来线路重做(这种故障发现了一般无法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墙内的线路应该穿有塑胶电线管的,一般除非进水或者打冲击...

 墙内线路敷设时一般不会留接头,接头都会留在分线盒处,故障点多在此处。

即使内部短路或断路,也可以旧先拉出时同时引入新线。

楼主:
可恨的是晴天正常,下雨天就漏电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