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与电压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3-08-03):
电机转速与电压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些师傅说没有关系,转速和频率有关和电压没关,事情真的是那样吗?如一台带负载的电机额定电压380,转速1400,现在给定的电压270,转速会不会减少?如果有,会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

是不是就证明电压和转速有关了。

网友A:
根据公式n=60f/p   n转速  f频率  p极数

表面看起来,转速只与频率和极数有关系,与电压无关

实际上电压降低,负载不变的情况系,转速是会下降的,不过下降的不明显

这与电机的机械特性有关系,这时电流升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公式n=60f/p   n转速  f频率  p极数...

 上述公式只是计算同步转速,常用的异步电动机,实际转速是会受负荷,电压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C:
根据我们学校学习的理论,电压与转速成正比!

但是实际上,电机磁通量变化等等参数,以及实际电机运行特性,常用异步电机的转速与供电频率关系最大,电压再正常工作范围以及电机负荷在正常范围的话,电机转速变化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们学校学习的理论,电压与转速成正比!但是实际上,...

 我都忘记是哪个公式了“电压再正常工作范围以及电机负荷在正常范围的话,电机转速变化很小”,范围是多少,有公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公式n=60f/p   n转速  f频率  p极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