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阻做限流电阻怎么接啊

楼主(2013-08-03):
如题所示,排阻怎么接成限流电阻呢? 公共端接电源?那岂不是成了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A:
排阻需要用在有公共端的限流位置才行,例如8段码显示器等芯片,要求每个限流电阻阻值一样,否则就不能用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