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维修知识集锦1

楼主(2013-08-03):
PLC维修知识集锦1

各种品牌PLC都具有自诊断功能,PLC维修的技巧在于,当PLC异常时应该充分利用其自诊断功能以分析故障原因。比如PLC发生异常时,首先检查电源电压、PLC及I/O端子的螺丝和接插件是否松动,以及有无其他故障存在。然后再根据PLC基本单元上设置的各种LED的指示灯状况,以检查PLC自身和外部有无异常。
PLC实质是一种专用于工业控制的计算机,其硬件结构基本上与微型计算机相同。

步骤/方法

PLC维修的技巧-电源指示([POWER]LED指示)当向PLC基本单元供电时,基本单元表面上设置的[POWER]LED指示灯会亮。如果电源合上但[POWER]LED指示灯不亮,请确认电源接线。另外,若同一电源有驱动传感器等时,请确认有无负载短路或过电流。若不是上述原因,则可能是PLC内混入导电性异物或其它异常情况,使基本单元内的保险丝熔断,此时可通过更换保险丝来解决。

PLC维修的技巧-出错指示([EPROR]LED闪烁)当程序语法错误,如忘记设置定时器或计数器的常数等,或有异常噪音、导电性异物混入等原因而引起程序内存的内容变化时,[EPROR]LED会闪烁,PLC处于STOP状态,同时输出全部变为OFF。在这种情况下,应检查程序是否有错,查看有无导电性异物混入和高强度噪音源。

PLC维修的技巧-出错指示([EPROR]LED灯亮)检查过程如果出现[EPROR]LED灯亮→闪烁的变化,请进行程序检查。如果[EPROR]LED依然一直保持灯亮状态时,请确认一下程序运算周期是否过长,监视D8012可知最大扫描时间。

PLC维修的技巧-输入指示不管输入单元的LED灯亮还是灭,请检查输入信号开关是否确实在ON或OFF状态。当输入开关与LED灯亮用电阻并联时,即使输入开关OFF但并联电路仍导通,仍可对PLC进行输入。如果使用光传感器等输入设备,由于发光/受光部位粘有污垢等,引起灵敏度变化,有可能不能完全进入“ON”状态。在比PLC运算周期短的时间内,不能接收到ON和OFF的输入。当在输入端子上外加不同的电压时,会损坏输入回路。

PLC维修的技巧-输出指示输出单元的LED灯无论亮还是灭,如果负载不能进行ON或OFF时,主要是由于过载、负载短路或容量性负载的冲击电流等,引起继电器输出接点粘合,或接点接触面不好导致接触不良。

注意事项

PLC维修过程中如发现电源烧坏,整流桥后滤波电解电容已炸开,保险丝烧得发黑,需用万用表检查,查看炸开的滤波电容是否已短路另外逐个查其它元件有没烧坏。如果没有,可以更换保险丝和滤波电解电容后通电,检测各组电源都正常后,再安装好整台机,继而进行通电使用。

楼主:
西门子PLC维修S7-200系列常见问题

西门子S7-200、S7-300等系plc在很多企业被广泛使用,西门子s7-200系列plc维修技术很多的电路板维修人员也都熟透掌握。本文总结互联网上一些网友整理的plc维修资料。(参考整理自工控网和彩亚电路板官网)

 1、模拟量模板EM235的输入电阻是多少?

  输入电阻的大小和您所选择的输入类型有关,如果您选择电压输入,这样输入阻抗不小10兆欧;如果选择电流输入则输入抗为250欧姆

  2、在应用EM231RTD模块的时候其测量值代表什么含义?

  当您应用EM231RTD模块的时候,将其测量值除以10.0就是实际的温度值。模块本身能够测量的范围是-3276.8到3276.7摄氏度,但实际测量值的范围取决于传感器的测量范围和实际温度。

  3、在什么环境下可以编辑中文TD200?

  建议采用STEP 7-Micro/WIN 32 V3.1 SP1中文版

  4、EM235的量程问题:

  通过调整电位计及DIP开关可以改变EM235的量程为:

  0-10V;0-5V

  0-1V;0-500mV

  0-100mV; 0-50mV

  ±10V; ±5V; ±2.5V

  ±1V ±500mV; ±250Mv

  ±100mV; ±50mV; ±250mV

  0- 20mA

  5、在什么环境下可以编辑中文TD200?

  建议采用STEP 7-Micro/WIN 32 V3.1 SPI中文版

  6、什么是AC/DC/RLY?

  这是S7-200CPU的型号

  AC/DC/RLY对应:交流220供电,24V DC输入,继电器输出

  另外的一类型号是:DC/DC/DC

  DC/DC/DC对应:直流24V供电,24V DC输入,晶体管输出

  7、开关量输入需要供电吗?

  开关量的输入端需要供电,S7-200本身有相应的24V电源提供具体接线请在"技术规范"内查找

  8、为什么有的编程软件下没有Ln指令?

  有两个原因:一是编程软件的版本问题,建议采用新版软件,二是只有CPU224、226支持此指令,CPU221,CPU222没有此指令。

  9、如果编程口的地址、波特率、等参数忘记了怎么办?

  西门子提供一个wipeout.exe应用程序,可以恢复PLC为原厂设置,并且删除用户程序,数据块,和所有的配置信息,PLC将被设置为地址2,波特率9600。WIPEOUT在DOS环境下运行,不过您一定按照提示完成。如果一次不成功请重复测试,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PLC在上电这初期(非常短)是以出厂设置的状态工作的,WIPEOUT只有这段时间才有控制权改变PLC的设置的。所以您加电和键盘操作一定要配合好。Wipeout.exe文件拷贝在编程软件的光盘上,如果您没有欢迎下载

  10、能否在CPU224中使用存储在存储卡上的CPU222的程序?

  答:可以,您可以从EEPROM存储卡向相同的、更大的、或更新的CPU22X中输入程序。

  11、为什么在使用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时候,有时AD码值会有很大的"跳动"?

  在应用模拟量模块的时候,您会有两个"电源地",一个是CPU的供电地,另一个是传感器信号地,两个电源的地线是没有连接的。这样就有可能产生高的共模电压,对模拟量输入值产生影响。

  建议:建议将两个电源地线连接在一起,

  注意:共地的时候一定保证两个电源只有一根共地线,以避免不必要的有害电流产生

  12、在使用MODEM的时候,无法连接

  MODEM和CPU之间的通讯故障可能由下列原因产生

  (1)CPU和PC/PPI电缆是为半双工设计的,而计算机的232口是全双工的

  (2)CPU既不产生DTS信号也不产生RTR信号,但是计算机可以产生

  解决办法:

  (1)预先在MODEM上永久地断开本地回波(例如用AT指令AT EO)

  (2)在合适的地方断开DTS和RTR信号 关于"MODEM"和S7-200的有关问题我们将专题讨论

  13、当PLC的输入点采用PLC本身的24V电源供电时应该注意什么?

  如果您的I/O通过PLC本身的24V电源供电时,在PLC刚刚加电的时候不会立即有电,CPU要领先于输入先得电。这一点对于上电初始化的时候可能有影响,解决的办法是如果初始化程序与开关量输入有关,请延时几毫秒再初始化。

  14、在使用TD200的时候信息为什么过一段时间会自动切换到其它的信息?

  在组态TD200的时候,为信息赋予的优先级是降序排列的,第一条信息具有最高的优先权,在使能多条信息的时候,通过上下箭头键可以在多条信息间切换,黑色闪烁光标显示的是当前的信息,如果30秒内不做任何操作,系统会自动切换到优先级最高的那条信息。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能,不是什么错误。如果您想固定显示某条信息,您只要在同一时刻只"使能"一条信息即可.

  15、关于RCV及XMT指令使用时的常见问题:

  (1)RCV及XMT指令不能同时有效,如果同时发生则会产生错误,通讯口不能进行新的通讯,需要重新启动才可以清除错误。

  (2)在用PC/PPI电缆时,发送和接收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这是由电缆本身的切换时间决定的。

  (3)关于通讯超时的问题,在SM187.2设为1的时候,并不是超过SMW192的时间值即终止接收,而是只有接收到首字符后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接收才可以自动终止接收,如果收不到首字节,RCV将一直保持有效。

  16、一点解决办法:

  如果要停止RCV,需要复位相应的SM187.7,但是需要执行一次RCV才能有效,因为只有新的RCV指令CPU才去读SMB

  例如:

  LD M0.2

  RSM87.7,1

  RCV VB99,0

  XMT VB199,0

  在发送之前首先断开接收

  17、2001年后订的TP170A,程序下载不下去?

  这是因为2001年后购的新版TP170A加进了新的功能和Firmware,原来的protool/pro V5.2+SP1不能支持这种新功能,所以应升级protool/proV5.2+SP1到 protool/proV5.2+SP2即好。

楼主:
  PLC维修的学习资料     PLC是一种专用于工业控制的计算机,其硬件结构基本上与微型计算机相同。    当PLC异常时应该充分利用其自诊断功能以分析故障原因。比如PLC发生异常时,首先检查电源电压、PLC及I/O端子的螺丝和接插件是否松动,以及有无其他故障存在。然后再根据PLC基本单元上设置的各种LED的指示灯状况,以检查PLC自身和外部有无异常。

一、PLC维修-电源指示([POWER]LED指示)当向PLC基本单元供电时,基本单元表面上设置的[POWER]LED指示灯会亮。如果电源合上但[POWER]LED指示灯不亮,请确认电源接线。另外,若同一电源有驱动传感器等时,请确认有无负载短路或过电流。若不是上述原因,则可能是PLC内混入导电性异物或其它异常情况,使基本单元内的保险丝熔断,此时可通过更换保险丝来解决。

 二、PLC维修-出错指示([EPROR]LED闪烁)当程序语法错误,如忘记设置定时器或计数器的常数等,或有异常噪音、导电性异物混入等原因而引起程序内存的内容变化时,[EPROR]LED会闪烁,PLC处于STOP状态,同时输出全部变为OFF。在这种情况下,应检查程序是否有错,查看有无导电性异物混入和高强度噪音源。

三、PLC维修-出错指示([EPROR]LED灯亮)检查过程如果出现[EPROR]LED灯亮→闪烁的变化,请进行程序检查。如果[EPROR]LED依然一直保持灯亮状态时,请确认一下程序运算周期是否过长,监视D8012可知最大扫描时间。

四、PLC维修-输入指示不管输入单元的LED灯亮还是灭,请检查输入信号开关是否确实在ON或OFF状态。当输入开关与LED灯亮用电阻并联时,即使输入开关OFF但并联电路仍导通,仍可对PLC进行输入。如果使用光传感器等输入设备,由于发光/受光部位粘有污垢等,引起灵敏度变化,有可能不能完全进入“ON”状态。在比PLC运算周期短的时间内,不能接收到ON和OFF的输入。当在输入端子上外加不同的电压时,会损坏输入回路。

五、PLC维修的技巧-输出指示输出单元的LED灯无论亮还是灭,如果负载不能进行ON或OFF时,主要是由于过载、负载短路或容量性负载的冲击电流等,引起继电器输出接点粘合,或接点接触面不好导致接触不良。

六、注意事项PLC维修过程中如发现电源烧坏,整流桥后滤波电解电容已炸开,保险丝烧得发黑,需用万用表检查,查看炸开的滤波电容是否已短路另外逐个查其它元件有没烧坏。如果没有,可以更换保险丝和滤波电解电容后通电,检测各组电源都正常后,再安装好整台机,继而进行通电使用。以上是PLC维修的学习资料,希望能给PLC维修的工作者带来帮助。

楼主:
可编程控制器的安装和维护

1  引言

    可编程控制器(PLC)是一种新型的通用自动化控制装置,它将传统的继电器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融为一体,具有控制功能强,可靠性高,使用灵活方便,易于扩展等优点而应用越来越广泛。但在使用时由于工业生产现场的工作环境恶劣,干扰源众多,如大功率用电设备的起动或停止引起电网电压的波动形成低频干扰,电焊机、电火花加工机床、电机的电刷等通过电磁耦合产生的工频干扰等,都会影响PLC的正常工作。
    尽管PLC是专门在现场使用的控制装置,在设计制造时已采取了很多措施,使它对工业环境比较适应,但是为了确保整个系统稳定可靠,还是应当尽量使PLC有良好的工作环境条件, 并采取必要的抗干扰措施。

2  PLC在安装和维护时应注意的问题

2.1 PLC的安装
    PLC适用于大多数工业现场,但它对使用场合、环境温度等还是有一定要求。控制PLC的工作环境,可以有效地提高它的工作效率和寿命。在安装PLC时,要避开下列场所:
    (1)环境温度超过0 ~ 50℃的范围;
    (2)相对湿度超过85%或者存在露水凝聚(由温度突变或其他因素所引起的);
    (3)太阳光直接照射;
    (4)有腐蚀和易燃的气体,例如氯化氢、硫化氢等;
    (5)有打量铁屑及灰尘;
    (6)频繁或连续的振动,振动频率为10 ~ 55Hz、幅度为0.5mm(峰-峰);
    (7)超过10g(重力加速度)的冲击。
    小型可编程控制器外壳的4个角上,均有安装孔。有两种安装方法,一是用螺钉固定,不同的单元有不同的安装尺寸;另一种是DIN(德国共和标准)轨道固定。DIN轨道配套使用的安装夹板,左右各一对。在轨道上,先装好左右夹板,装上PLC,然后拧紧螺钉。为了使控制系统工作可靠,通常把可编程控制器安装在有保护外壳的控制柜中,以防止灰尘、油污、水溅。为了保证可编程控制器在工作状态下其温度保持在规定环境温度范围内,安装机器应有足够的通风空间,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之间要有30mm以上间隔。如果周围环境超过55C,要安装电风扇,强迫通风。
    为了避免其他外围设备的电干扰,可编程控制器应尽可能远离高压电源线和高压设备,可编程控制器与高压设备和电源线之间应留出至少200mm的距离。
    当可编程控制器垂直安装时,要严防导线头、铁屑等从通风窗掉入可编程控制器内部,造成印刷电路板短路,使其不能正常工作甚至永久损坏。

2.2 电源接线
    PLC供电电源为50Hz、220V±10%的交流电。
    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有直流24V输出接线端。该接线端可为输入传感(如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提供直流24V电源。
    如果电源发生故障,中断时间少于10ms,PLC工作不受影响。若电源中断超过10ms或电源下降超过允许值,则PLC停止工作,所有的输出点均同时断开。当电源恢复时,若RUN输入接通,则操作自动进行。
    对于电源线来的干扰,PLC本身具有足够的抵制能力。如果电源干扰特别严重,可以安装一个变比为1:1的隔离变压器,以减少设备与地之间的干扰。

2.3 接地
    良好的接地是保证PLC可靠工作的重要条件,可以避免偶然发生的电压冲击危害。接地线与机器的接地端相接,基本单元接地。如果要用扩展单元,其接地点应与基本单元的接地点接在一起。为了抑制加在电源及输入端、输出端的干扰,应给可编程控制器接上专用地线,接地点应与动力设备(如电机)的接地点分开。若达不到这种要求,也必须做到与其他设备公共接地,禁止与其他设备串联接地。接地点应尽可能靠近PLC。

2.4 直流24V接线端
    使用无源触点的输入器件时,PLC内部24V电源通过输入器件向输入端提供每点7mA的电流。
    PLC上的24V接线端子,还可以向外部传感器(如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提供电流。24V端子作传感器电源时,COM端子是直流24V地端。如果采用扩展船员,则应将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的24V端连接起来。另外,任何外部电源不能接到这个端子。
    如果发生过载现象,电压将自动跌落,该点输入对可编程控制器不起作用。
    每种型号的PLC的输入点数量是有规定的。对每一个尚未使用的输入点,它不耗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24V电源端子向外供电流的能力可以增加。
    FX系列PLC的空位端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

2.5 输入接线
    PLC一般接受行程开关、限位开关等输入的开关量信号。输入接线端子是PLC与外部传感器负载转换信号的端口。输入接线,一般指外部传感器与输入端口的接线。
    输入器件可以是任何无源的触点或集电极开路的NPN管。输入器件接通时,输入端接通,输入线路闭合,同时输入指示的发光二极管亮。
    输入端的一次电路与二次电路之间,采用光电耦合隔离。二次电路带RC滤波器,以防止由于输入触点抖动或从输入线路串入的电噪声引起PLC误动作。
    若在输入触点电路串联二极管,在串联二极管上的电压应小于4V。若使用带发光二极管的舌簧开关,串联二极管的数目不能超过两只。
    另外,输入接线还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输入接线一般不要超过30m。但如果环境干扰较小,电压降不大时,输入接线可适当长些。
    (2)输入、输出线不能用同一根电缆,输入、输出线要分开。
    (3)可编程控制器所能接受的脉冲信号的宽度,应大于扫描周期的时间。

2.6 输出接线
    (1)可编程控制器有继电器输出、晶闸管输出、晶体管输出3种形式。
    (2)输出端接线分为独立输出和公共输出。当PLC的输出继电器或晶闸管动作时,同一号码的两个输出端接通。在不同组中,可采用不同类型和电压等级的输出电压。但在同一组中的输出只能用同一类型、同一电压等级的电源。
    (3)由于PLC的输出元件被封装在印制电路板上,并且连接至端子板,若将连接输出元件的负载短路,将烧毁印制电路板,因此,应用熔丝保护输出元件。
    (4)采用继电器输出时,承受的电感性负载大小影响到继电器的工作寿命,因此继电器工作寿命要求长。
    (5)PLC的输出负载可能产生噪声干扰,因此要采取措施加以控制。
    此外,对于能使用户造成伤害的危险负载,除了在控制程序中加以考虑之外,还应设计外部紧急停车电路,使得可编程控制器发生故障时,能将引起伤害的负载电源切断。
    交流输出线和直流输出线不要用同一本电缆,输出线应尽量远离高压线和动力线,避免并行。

3  结语

    PLC以其显著的优点而广泛用于工业控制,其实际应用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只是就其现场安装和维护问题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供从事PLC设计及应用人员参考。

楼主:
PLC维修小窍门

近年来,在印刷设备技术的不断更新中,PLC以其体积小、控制通道多、可靠性高、易于扩展和维护等优势,逐渐取代了大面积继电器控制板。在平常维修PLC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些小窍门。

  在印报机胶印单元4、5、8、9号主机和9号堆积机中,都曾出现过PLC指示灯和电源灯不亮的情况。外在现象显示PLC已经完全毁坏或其他电源被切断,但在检测中发现其220V电源输入和24V稳压电源的输入都正常,而内部输出电源24V无输出,此时大家一般都会认为PLC已经坏了。但笔者在长期的工作经验中发现PLC很少有毁坏的,因此冷静下来判断可能是其输出电路短路造成电压降低,因此果断地把其输出24V负电位COM线断掉,果然其PLC电源指示灯和节点灯都有反应,输出24V电源也正常,这时再采取排除法,找到其中一个节点通道故障,再用万用表测量其输出点,判断故障点。如3、5、8号机是堵纸检测开关线对地,九号机是计数器灰尘堆积短路,这样很容易就找出故障点,节省大量的分析判断时间,为机台高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楼主:
PLC常见故障处理PLC常见故障处理

维护概述
       一般各型PLC(以下以无锡华光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SR系列PLC,做为描述样板,其余各型PLC大同小异)均设计成长期不间断的工作制。但是,偶然有的地方也需要对动作进行修改,迅速找到这个场所并修改它们是很重要的。修改发生在PLC以外的 动作需要许多时间。
       查找故障的设备
       SR PLC的指示灯及机内设备,有益于对PLC整个控制系统查找故障。编程器是主要的诊断工具,他能方便地插到PLC上面。在编程器上可以观察整个控制系统的状态,当您去查找PLC为核心的控制系统的故障时,作为一个习惯,您应带一个编程器。
       基本的查找故障顺序
       提出下列问
题,并根据发现的合理动作逐个否定。一步一步地更换SR中的各种模块,直到故障全部排除。所有主要的修正动作能通过更换模块来完成。 除了一把螺丝刀和一个万用电表外,并不需要特殊的工具,不需要示波器,高级精密电压表或特殊的测试程序。
       1、PWR(电源)灯亮否?如果不亮,在采用交流电源的框架的电压输入端检查电源电压;对于需要直流电压的框架, 测量+24VDC和0VDC端之间的直流电压,如果不是合适的AC或DC电源,则问题发生在SR PLC之外。如AC或DC电源电压正常,但PWR灯不亮,检查保险丝, 如必要的话,就更换CPU框架。
       2、PWR(电源)灯亮否?如果亮,检查显示出错的代码,对照出错代码表的代码定义,做相应的修正。
       3、RUN(运行)灯亮否?如果不亮,检查编程器是不是处于PRG或LOAD位置,或者是不是程序出错。如RUN灯不亮,而编程器并没插上,或者编程器处于RUN方式 且没有显示出错的代码,则需要更换CPU模块。
       4、BATT(电池)灯亮否?如果亮,则需要更换锂电池。由于BATT灯只是报警信号,即使电池电压过低,程序也可能尚没改变。更换电池以后, 检查程序或让PLC试运行。如果程序已有错,在完成系统编程初始化后,将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PLC。
       5、在多框架系统中,如果CPU是工作的,可用RUN`继电器来检查其它几个电源的工作。如果RUN继电器未闭合(高阻态),按上面讲的第一步检查AC或DC电源如AC 或DC电源正常而继电器是断开的,则需要更换框架。
       一般查找故障步骤
       其他步骤于用户的逻辑知识有关。下面的一些步骤,实际上只是较普通的,对于您遇到的特定的应用问题,尚修改或调整。查找故障的最好工具就是 您的感觉和经验。首先,插上编程器,并将开关打到RUN位置,然后按下列步骤进行。
       1、如果PLC停止在某些输出被激励的地方,一般是处于中间状态,则查找引起下一步操作发生的信号(输入,定时器,线川,鼓轮控制器等)。 编程器会显示那个信号的ON/OFF状态。
       2、如果输入信号,将编程器显示的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作比较,结果不一致,则更换输入模块。入发现在扩展框架上有多个模块要更换, 那么,在您更换模块之前,应先检查I/O扩展电缆和它的连接情况。
       3、如果输入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指示一致,就要比较一下发光二极管与输入装置(按钮、限位开关等)的状态。入二者不同,测量一下输入 模块,如发现有问题,需要更换I/O装置,现场接线或电源;否则,要更换输入模块。
4、如信号是线川,没有输出或输出与线川的状态不同,就得用编程器检查输出的驱动逻辑,并检查程序清单。检查应按从有到左进行, 找出第一个不接通的触点,如没有通的那个是输入,就按第二和第三步检查该输入点,如是线川,就按第四步和第五步检查。要确认使主控继电器步影响逻辑操作。 ?3Wh. ¬% n
I(/ W+ o
    5、如果信号是定时器,而且停在小于999.9的非零值上,则要更换CPU模块。 YEAi LC+q
n X<!n\J T
    6、如果该信号控制一个计数器,首先检查控制复位的逻辑,然后是计数器信号。按上述2到5部进行。

    组件的更换
    下面是更换SR-211PC系统的步骤
    一、更换框架    1、切断AC电源 ;如装有编程器,拔掉编程器
sp;   2、从框架右端的接线端板上,拔下塑料盖板,拆去电源接线。
    3、拔掉所有的I/O模块。如果原先在安装时有多个工作回路的话,不要搞乱IU/O的接线,并记下每个模块在框架中的位置,以便重新插上时不至于搞错。
    4、如果CPU框架,拔除CPU组件和填充模块。将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以便以后重新安装。
    5、卸去底部的二个固定框架的螺丝,松开上部二个螺丝,但不用拆掉。
    6、将框架向上推移一下,然后把框架向下拉出来放在旁边。

    7、将新的框架 从顶部螺丝上套进去,
    8、装上底部螺丝,将四个螺丝都拧紧。
    9、插入I/O模块,注意位置要与拆下时一致。    如果模块插错位置,将会引起控制系统危险的或错误的操作,但不会损坏模块。
    10、插入卸下的CPU和填充模块。
  11、在框架右边的接线端上重新接好电源接线,再盖上电源接线端的塑料盖。
12、检查一下电源接线是否正确,然后再通上电源。仔细地检查整个控制系统的工作,确保所有的I/O模块位置正确,程序没有变化。
二、CPU模块的更换
1、切断电源,如插有编程器的话,把编程器拔掉。
2、向中间挤压CPU模块面板的上下紧固扣,使它们脱出卡口。
    3、把模快从槽中垂直拔出。
    4、如果CPU上装着EPROM存储器,把EPROM拔下,装在新的CPU上。
  5、首先将印刷线路板对准底部导槽。将新的CPU模块插入底部导槽。
    6、轻微的晃动CPU模块,使CPU模块对准顶部导槽。
7、把CPU模块插进框架,直到二个弹性锁扣扣进卡口。
    8、重新插上编程器,并通电。
  9、在对系统编程初始化后,把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检查一下整个系统的操作。

    三、I/O模块的更换

    1、切断框架和I/O系统的电源。
    2、卸下I/O模块接线端上塑料盖。拆下有故障模块的现场接线。
    3、拆去I/O接线端的现场接线或卸下可拆卸式接线插座,这要视模块的类型而定。给每根线贴上标签或记下安装连线的标记,以便于将来重新连接。
    4、向中间挤压I/O模块的上下弹性锁扣,使它们脱出卡口。
    5、垂直向上拔出I/O模块。

楼主:
故障诊断

PLC是运行在工业环境中的控制器,一般而言可靠性比较高,出现故障的概率较低,但是,出现故障也是难以避免的。一般引发故障的原因有很多,故障的后果也有很多种。
引发故障的原因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控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的检查和定期的维护来消除多种隐患,把故障率降到最低。故障的后果轻的可能造成设备的停机,影响生产的数量;重的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如果是一些特殊的控制对象,一旦出现故障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故障发生后,对于维护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故障的原因,迅速排除故障,尽快恢复系统的运行。对于系统设计人员在设计时要考虑到系统出现故障后的系统的自我保护措施力争使故障的停机时间最短,故障的产生的损失最小。

楼主:
7.1 了解S7-300 PLC的基本故障种类

一般PLC的故障主要有外部故障或是内部错误造成。外部故障时由外部传感器或执行机构的故障等引发PLC产生故障,可能会使整个系统停机,甚至烧坏PLC。
而内部错误是PLC内部的功能性错误或编成错误造成的,可以使系统停机。S7-300具有很强的错误(或称故障)检测和处理能力,CPU检测到某种错误后,操作系统调用对应得组织块,用户可以在组织块中编程,对发生的错误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于大多数错误,如果没有给组织块编程,出现错误时CPU将进入STOP模式。
被S7 CPU检测到并且用户可以通过组织块对其进行处理的错误分为两类:
1、异步错误
异步错误是与PLC的硬件或操作系统密切相关的错误,与程序执行无关,但异步错误的后果一般比较严重。
2、同步错误
同步错误是与执行用户程序有关的错误,程序中如果有不正确的地址区,错误的编号或错误的地址,都会出现同步错误,操作系统将调用同步错误OB。

楼主:
PLC是一种工业控制设备,尽管在可靠性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工作环境对PLC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通常每隔半年时间应对PLC作定期检查。如果PLC的工作条件不符合表7-1规定的标准,就要做一些应急处理,以便使PLC工作在规定的标准环境。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标准
交流电源
电压
稳定度
测量加在PLC上的电压是否为额定值?
电源电压是否出现频繁急剧的变化?
电源电压必须在工作电压范围内
电源电压波动必须在允许范围内
工作环境
温度、湿度
震动、灰尘  温度和湿度是否在相应的变化范围内?
(当PLC安装在仪表板上时,仪表上的温度可以认为是PLC的环境温度。)  温度0~55℃相对湿度85%以下振幅小于0.5mm(10~55Hz)无大量灰尘、盐分和铁屑

安装条件  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是否安装牢固?
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的联接电缆是否完全插好?
接线螺钉是否松动?
外部接线是否损坏?  安装螺钉必须上紧
联接电缆不能松动
联接螺钉不能松动
外部接线不能有任何外观异常

使用寿命
锂电池电压是否降低?
继电器输出触点
锂电池工作5年左右
继电器输出触点寿命300万次(35V以上)

楼主:
PLC除了锂电池和继电器输出触点外,基本上没有其它易损元器件。由于存放用户程序的随机内存(RAM),计数器和具有保持功能的辅助继电器等均用锂电池保护,锂电池的寿命大约5年,当锂电池的电压逐渐降低达一定程度时,PLC基本单元上的电池电压跌落指示灯会亮。提示用户注意,有锂电池所支持的程序还可以保持一周左右,必须更换电池,这是日常维护的主要内容。
1、在拆装之前,应先让PLC通电15S以上,这样可使作为内存备用电源的电容器充电,在锂电池断开后,该电容可对PLC作短暂供电,以保护RAM中的信息不丢失。
2、断开PLC的交流电源。
3、打开基本单元的电池盖板。
4、取下旧电池,装上新电池。
5、盖上电池盖板。
更换电池的时间要尽量短,一般不允许超过3min。如果时间过长,RAM中的程序将丢失。

PLC有很强的自诊断能力,当PLC自身故障或外围设备发生故障,都可用PLC上具有诊断指示功能的发光二极管的亮灭来诊断。

1、总体检查
根据总体检查流程图找出故障点的大方向,逐渐细化,以找出具体故障,如图7-1所示。

电源等不亮部需要对供电系统进行检查,检查流程图如图7-2所示。

电源正常,运行指示灯不亮,说明系统已因某种异常而终止了正常运行,检查流程图如图7-3所示。

楼主:
输入输出是PLC与外部设备进行信息交流的信道,其是否正常工作,除了和输入输出单元有关外,还与联接配线、接线端子、保险管等组件状态有关。图7-4和图7-5分别所示的是输入检查流程和输出检查流程。

影响PLC工作的环境因素主要有温度、湿度、噪音与粉尘,以及腐蚀性酸碱等。

不同故障产生的原因不同,它们也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具体请见下表所列。
序号  异常现象  可能原因  处理
1 [POWER]LED灯不亮 1、电压切换端子设定不良2、保险丝熔断 正确设定切换端子
更换保险丝
2 保险丝多次熔断  1、电压切换端子设定不良2、线路短路或烧坏 正确设定切换端子
更换电源单元
3 [RUN]LED灯不亮  1、程序错误2、电源线路不良3、I/O单元号重复4、远程I/O电源关,无终端 修改程序
更换CPU单元
修改I/O单元号
接通电源
4 运行中输出端没闭合([POWER]灯亮) 电源回路不良 更换CPU单元
5 编号以后的继电器不动作  I/O总线不良  更换基板单元
6 特定的继电器编号的输出(入)接通  I/O总线不良  更换基板单元
7 特定单元的所有继电器不接通  I/O总线不良  更换基板单元

序号 异常现象 可能原因 处理
1 输入全部不接通(动作指示灯也灭) 1、未加外部输入电压 供电
2、外部输入电压低 加额定电源电压
3、端子螺钉松动 拧紧
4、端子板联接器接触不良 把端子板补充插入、锁紧。更换端子板联接器
2 输入全部断开(输入指示灯也灭) 输入回路不良 更换单元
3 输入全部不关断 输入回路不良 更换单元
4 16特定继电器编号的输入不接通 1、输入器件不良 更换输入器件
2、输入配线断线 检查输入配线
3、端子螺钉松驰 拧紧
4、端子板联接器接触不良 把端子板补充插入、锁紧。更换端子板联接器
5、外部输入接触时间短 调整输入组件
6、输入回路不良 更换单元
7、程序的OUT指令中用了输入继电器编号 修改程序
5 特定继电器编号的输入不关断 1、输入回路不良 更换组件
2、程序的OUT指令中用了输入继电器编号 修改程序
6 输入不规则ON/OFF动作 1、外部输入电压低 使外部输入电压在额定值范围
2、噪音引起的误动作 抗干扰措施:
安装绝缘变压器、安装尖峰抑制器、用屏蔽线配线等
3、端子螺钉松动 拧紧
4、端子板联接器接触不良 把端子板补充插入、锁紧。更换端子板联接器
7 异常动作的继电器编号为8点单位 1、COM端螺钉松动 拧紧
2、端子板联接器接触不良 把端子板补充插入、锁紧。更换端子板联接器
3、CPU不良 更换CPU单元
8 输入动作指示灯不亮(动作正常) LED灯坏 更换单元

序号 异常现象 可能原因 处理
1 输出全部不接通 1、未加负载电源 加电源
2、负载电源电压低 使电源电压为额定值
3、端子螺钉松动 拧紧
4、端子板联接器接触不良 把端子板补充插入、锁紧。更换端子板联接器
5、保险丝熔断 更换保险丝
6、I/O总线接触不良 更换单元
7、输出回路不良 更换单元
2 输出全部不关断 输出回路不良 更换单元
3 特定继电器编号的输出不接通(动作指示灯灭) 1、输出接通时间短 更换单元
2、程序中指令的继电器编号重复 修改程序
3、输出回路不良 更换单元
4 特定继电器编号的输出不接通(动作指示灯亮) 1、输出器件不良 更换输出器件
2、输出配线断线 检查输出线
3、端子螺钉松动 拧紧
4、端子联接接触不良 端子充分插入、拧紧
5、继电器输出不良 更换继电器
6、输出回路不良 更换单元5 特定继电器编号的输出不关断(动作指示灯灭) 1、输出继电器不良 更换继电器
2、由于漏电流或残余电压而不能关断 更换负载或加假负载电阻
6 特定继电器编号的输出不关断(动作指示灯亮) 1、程序OUT指令的继电器编号重复 修改程序
2、输出回路不良 更换单元
7 输出出现不规则的ON/OFF现象 1、电源电压低 调整电压
2、程序OUT指令的继电器编号重复 修改程序
3、噪音引起的误动作 抗噪音措施:
装抑制器、装绝缘变压器、用屏蔽线配线等
4、端子螺钉松动 拧紧
5、端子联接接触不良 端子充分插入、拧紧
8 异常动作的继电器编号为8点单位 1、COM端子螺钉松动 拧紧
2、端子联接接触不良 端子充分插入、拧紧
3、保险丝熔断 更换保险丝
4、CPU不良 更换CPU单元
9 输出指示灯不亮(动作正常) LED灯坏 更换单元S7-300具有非常强大的故障诊断功能,通过STEP 7编程软件可以获得大量的硬件故障与编程错误的信息,使用户能迅速地查找到故障。
这里的诊断是指S7-300内部集成的错误识别和记录功能,错误信息在CPU的诊断缓冲区内。有错误或事件发生时,标有日期和时间的信息被保存到诊断缓冲区,时间保存到系统的状态表中,如果用户已对有关的错误处理组织块编程,CPU将调用该组织块。

楼主:
在SIMATIC管理器中用菜单命令“View”→“Online”打开再现窗口。打开所有的站,查看是否有CPU显示了指示错误或故障的诊断符号。
诊断符号用来形象直观地表示模块的运行模式和模块的故障状态,如图7-6所示。如果模块有诊断信息,在模块符号上将会增加一个诊断符号,或者模块符号的对比度降低。

楼主:
诊断符号“当前组态与实际组态不匹配”表示被组态的模块不存在,或者插入了与组态的模块的型号不同的模块。
诊断符号“无法诊断”表示无线上连接,或该模块不支持模块诊断信息,例如电源模块或子模块。
“强制”符号表示在该模块上有变量被强制,即在模块的用户程序中有变量被赋予一个固定植,该数据值不能被程序改变。“强制”符号可以与其它符号组合在一起显示,如图7-6中“强制与运行”符号。
从在线的SIMATIC管理器的窗口、在线的硬件诊断功能打开的快速窗口和在线的硬件组态窗口(诊断窗口),都可以观察到诊断符号。
通过观察诊断符号,可以判断CPU模块的运行模式,是否有强制变量,CPU模块和功能模块(FM)受否有故障。
打开在线窗口,在SIMATIC管理器中执行菜单命令“PLC”→“Diagnostic/Setting”→“Hardware Diagnostics”,将打开硬件诊断快速浏览窗口。在该窗口中显示PLC的状态,看到诊断功能的模块的硬件故障,双击故障模块可以获得详细的故障信息。
建立与PLC的在线连接后,在SIMATIC管理器中选择要检查的站,执行菜单命令“PLC”→“Diagnostics/Setting”→“Module Information”,如图7-7所示,将打开模块信息窗口,显示该站中CPU的信息。在快速窗口中使用“Module Information”。

楼主:
在模块信息窗口中的诊断缓冲区(Diagnostic Buffer)选项中,给出了CPU中发生的事件一览表,选中“Events”窗口中某一行的某一事件,下面灰色的“Details on”窗口将显示所选事件的详细信息,见图7-8所示。使用诊断缓冲区可以对系统得错误进行分析,查找停机的原因,并对出现的诊断时间分类。

诊断事件包括模块故障、过程写错误、CPU中的系统错误、CPU运行模式的切换、用户程序的错误和用户用系统功能SFC52定义的诊断事件。
在模块信息窗口中,编号为1,位于最上面的事件是最近发生的事件。如果显示因编程错误造成CPU进入STOP模式,选择该事件,并点击“Open Block”按钮,将在程序编辑器中打开于错误有关的块,显示出错的程序段。
诊断中断和DP从站诊断信息用于查找模块和DP从站中的故障原因。
“Memory”(内存)选项给出了所选的CPU或M7功能模块的工作内存和装载内存当前的使用情况,可以检查CPU或功能模块的装载内存中是否有足够的空间用来存储新的块,如图7-9所示。

“Scan Cycle Time”(扫描循环时间)选项卡用于显示所选CPU或M7功能模块的最小循环时间、最大循环时间和当前循环时间,如图7-10所示。
如果最长循环时间接近组态的最大扫描循环时间,由于循环时间的波动可能产生时间错误,此时应增大设置的用户程序最大循环时间(监控时间)。
如果循环时间小于设置的最小循环时间,CPU自动延长循环至设置的最小循环时间。在这个延长时间内可以处理背景组织块(OB90)。组态硬件时可以设置最大和最小循环时间。

Performance Data”(性能数据)选项卡给出了所选模块(CPU/FM)可以使用的地址区和可以使用的OB、SFB、和SFC,见图7-12所示。

“Communication”(通信)选项卡给出了所选模块的传输速率、可以建立的连接个数和通信处理占扫描周期的百分比,如图7-13所示。

楼主:
组织块是操作系统与用户程序之间的接口。S7提供了各种不同的组织块(OB),用组织块可以创建在特定时间执行的程序和响应特定事件的程序。
当系统程序可以检测下列错误:不正确的CPU功能、系统程序执行中的错误、用户程序中的错误和I/O中的错误。根据错误类型的不同,CPU设置为进入STOP模式或调用一个错误处理OB。
当CPU检测到错误时,会调用适当的组织块,见表7-5。如果没有相应的错误处理OB,CPU将进入STOP模式。用户可以在错误处理OB中编写如何处理这种错误的程序,以减小或消除错误的影响。

OB号 错误类型 优先级
OB70 I/O冗余错误(仅H系列CPU) 25
OB72 CPU冗余错误(仅H系列CPU) 28
OB73 通信冗余错误(仅H系列CPU) 35
OB80 时间错误 26
OB81 电源错误 26/28
OB82 诊断中断
OB83 插入/取出模块中断
OB84 CPU硬件故障
OB85 优先级错误
OB86 机架故障或分布式I/O的站故障
OB87 通信错误
OB121 编程错误 引起错误的OB的优先级

OB122 I/O访问错误

楼主:
为避免发生某种错误时CPU进入停机,可以在CPU中建立一个对应的空的组织块。用户可以利用OB中的变量声明表提供的信息来判别错误的类型。
根据S7 CPU检测到并且用户可以通过组织块对其进行处理的错误分为异步错误和同步错误。

异步错误是与PLC的硬件或操作系统密切相关的错误,与程序执行无关。异步错误的后果一般都比较严重。异步错误对应的组织块为OB70~OB73和OB80~OB87,有最高的优先级。操作系统检测到一个异步错误时,将启动相应的OB。

OB执行时出现故障S7-300 CPU的操作系统调用OB80。这样的故障包括循环时间超出、执行OB时应答故障、向前移动时间以致于跃过了OB的启动的时间、CLR后恢复RUN方式。
如果当循环中断OB仍在执行前一次调用时,该OB块的启动事件发生,操作系统调用OB80。如果OB80未编程,CPU变为STOP方式,可以使用SFC39至42封锁或延时和在使用时间故障OB。
如果在同一个稍描周期中由于扫描时间超出OB80被调用两次,CPU就变为STOP方式,可以通过在程序中适当的位置调用SFC43“RE_TRIGR”来避免这种情况。
打开OB80可以从OB80的临时变量中得到故障信息,见图7-14所示

楼主:
变量 类型 描述
OB80_EV_CLASS BYTE 事件级别和标识:B#16#35
OB80_FLT_ID BYTE 故障代码
OB80_PRIORITY BYTE 优先级:在RUN方式时OB80以优先级26运行,OB请求缓冲区溢出时以优先级28运行
OB80_OB_NUMBR BYTE OB号
OB80_RESERVED_1 BYTE 保留
OB80_RESERVED_2 BYTE 保留
OB80_ERROR_INFO WORD 故障信息:根据故障代码
OB80_ERR_EV_CLASS BYTE 引起故障的启动事件的事件级别
OB80_ERR_EV_NUM BYTE 引起故障的启动事件的事件号
OB80_OB_PRIORITY BYTE 故障信息:根据故障代码
OB80_OB_NUM BYTE 故障信息:根据故障代码
OB80_DATE_TIME DATE_AND_TIME OB被调用时的日期和时间4

与电源(仅对S7-400)或后备电池有关的故障事件发生时,S7-300 CPU的操作系统调用OB81,表7-7为OB81的变量申明表。
如果OB81未编程,CPU并不转换为STOP方式。可以使用SFC39至42来禁用、延时或再使用电源故障(OB81)。
OB81_EV_CLASS BYTE 事件级别和标识:B#16#38,离去事件;B#16#39,到来事件
OB81_FLT_ID BYTE 故障代码
OB81_PRIORITY BYTE 优先级:可通过STEP 7选择(硬件组态)
OB81_OB_NUMBR BYTE OB号
OB81_RESERVED_1 BYTE 保留
OB81_RESERVED_2 BYTE 保留
OB81_MDL_ADDR INT 位0至2:机架号;位3:0=备用CPU,1=主站CPU;位4至7:1111
OB81_RESERVED_3 BYTE 仅与部分故障代码有关
OB81_RESERVED_4 BYTE
OB81_RESERVED_5 BYTE
OB81_RESERVED_6 BYTE
OB81_DATE_TIME DATE_AND_TIME OB被调用时的日期和时间如果模块具有诊断能力又使能了诊断中断,当它检测到错误时,它输出一个诊断中断请求给CPU,以及错误消失时,操作系统都会调用OB82。当一个诊断中断被触发时,有问题的模块自动地在诊断中断OB的起动信息和诊断缓冲区中存入4个字节的诊断数据和模块的起始地址。可以用SFC39至42来禁用、延时或再使用诊断中断(OB82),表7-8描述了诊断中断OB82的临时变量。

楼主:
OB82_EV_CLASS BYTE 事件级别和标识:B#16#38,离去事件;B#16#39,到来事件
OB82_FLT_ID BYTE 故障代码
OB82_PRIORITY BYTE 优先级:可通过SETP 7选择(硬件组态)
OB82_OB_NUMBR BYTE OB号
OB82_RESERVED_1 BYTE 备用
OB82_IO_FLAG BYTE 输入模板:B#16#54;输出模板:B#16#55
OB82_MDL_ADDR WORD 故障发生处模板的逻辑起始地址
OB82_MDL_DEFECT BOOL 模板故障
OB82_INT_FAULT BOOL 内部故障
OB82_EXT_FAULT BOOL 外部故障
OB82_PNT_INFO BOOL 通道故障
OB82_EXT_VOLTAGE BOOL 外部电压故障
OB82_FLD_CONNCTR BOOL 前连接器未插入
OB82_NO_CONFIG BOOL 模板未组态
OB82_CONFIG_ERR BOOL 模板参数不正确
OB82_MDL_TYPE BYTE 位0至3:模板级别;位4:通道信息存在;位5:用户信息存在;位6:来自替代的诊断中断;位7:备用
OB82_SUB_MDL_ERR BOOL 子模板丢失或有故障
OB82_COMM_FAULT BOOL 通讯问题
OB82_MDL_STOP BOOL 操作方式(0:RUN,1:STOP)
OB82_WTCH_DOG_FLT BOOL 看门狗定时器响应
OB82_INT_PS_FLT BOOL 内部电源故障
OB82_PRIM_BATT_FLT BOOL 电池故障
OB82_BCKUP_BATT_FLT BOOL 全部后备电池故障

OB82_RESERVED_2 BOOL 备用
OB82_RACK_FLT BOOL 扩展机架故障
OB82_PROC_FLT BOOL 处理器故障
OB82_EPROM_FLT BOOL EPROM故障
OB82_RAM_FLT BOOL RAM故障
OB82_ADU_FLT BOOL ADC/DAC故障
OB82_FUSE_FLT BOOL 熔断器熔断
OB82_HW_INTR_FLT BOOL 硬件中断丢失
OB82_RESERVED_3 BOOL 备用
OB82_DATE_TIME DATE_AND_TIME

 OB被调用时的日期和时间在编写OB82的程序时,要从OB82的起动信息中获得与出现的错误有关的更确切的诊断信息,例如是哪一个通道出错,出现的是哪种错误。使用SFC51“RDSYSST”也可以读出模块的诊断数据,用SFC52“WR_USMSG”可以将这些信息存入诊断缓冲区。
现在通过结合模板的短线诊测应用和SFC51来说明诊断中断组织块OB82的使用方法。

网友A:
好贴,值得认真学习

楼主:
首先,在SIMATIC管理器中新建一个项目,插入一个300站。硬件组态,在机架上插入CPU 315-2DP和一块具有中断功能模拟量输入模块SM331,配置SM331模块的“Inputs”选项,选择0-1通道组为2线制电流(2DMU),其它通道组为电压,并注意模块的量程卡要与设置的相同。选中“Enable”框中的“Diagnostic Interrupt”选项,选中“Diagnostics”选项中的0-1通道组中的“Group Diagnostics”和“with Check for Wire Break”选项,如图7-15所示。

点击OK,然后双击CPU 315-2DP,选择“Interrupts”选项,可以看到CPU支持OB82,见图7-16所示。硬件组态完成后,保存编译,下载到CPU中。

然后完成诊断程序。OB82程序当在硬件组态中设定的诊断中断发生后执行,但OB82执行时可以通过它的临时变量OB82_MDL_ADDR读出产生诊断中断的模块的逻辑地址。STEP 7不能时时监控程序的运行。
在SIMATIC管理器中S7 Program(1)下插入一个STL Source文件STL Source(1),如图7-17所示。

打开OB1,在“Libraries”→“Standard Libraries”→“System Function Blocks”下找到SFC51“RDSYSST DIAGNSTC”,按F1键,出现SFC51在线帮助信息,在帮助信息的最低部点击“Example for module diagnostics with the SFC51”,然后点击“STL Source File”,选中全部STL Source源程序拷贝到STL Source(1)中,编译保存。这是在Blocks中生成OB1、OB82、DB13和SFC51。
打开OB82,对其中的程序做简单的修改,将19和20行的程序拷贝到go:后面,如图7-18所示。再进行保存,下载到CPU中。

楼主:
下载完成后,将CPU上的模式选择开关切换到“RUN”状态,此时,CPU上的“RUN”灯和“SF”灯会亮,SM331模块上的“SF”灯也会亮。同时,查看CPU的诊断缓冲区可以获得相应的故障信息。
打开DB13数据块,在线监控,见图7-19所示。因为通道断线是一到来事件,所以诊断信息存储到COME数组中。

本例中COME数组字节的含义接受如下:
COME[1]=B#16#D:表示通道错误,外部故障和模块问题;
COME[2]=B#16#15:表示此段信息为模拟量模块的通道信息;
COME[3]=B#16#0:表示CPU处于运行状态,无字节2中标示的故障信息;
COME[4]=B#16#0:表示无字节3中标示的故障信息;
COME[5]=B#16#71:表示模拟量输入;
COME[6]=B#16#8:表示模块的每个通道有8个诊断位;
COME[7]=B#16#8:表示模块的通道数;
COME[8]=B#16#3:表示0通道错误和1通道错误,其他通道正常;
COME[9]=B#16#10:表示0通道断线;
COME[10]=B#16#10:表示1通道断线;
COME[11]=B#16#0:表示2通道正常,其他通道与2通道相同。
当组态的模块插入/拔出后或在SETP 7下修改了模块的参数并在“RUN”状态把所做修改下载到CPU后,CPU操作系统调用OB83。
在“RUN”、“STOP”和“STARTUP”状态时每次组态的模块插入或拔出,就产生一个插入/拔出中断(电源模块、CPU、适配模块和IM模块不能在这种状态下移出)。该中断引起有关CPU的诊断缓冲区和系统状态表的记录
如果在“RUN”状态下拔出组态的模块,OB83期启动。由于仅以一秒的间隔监视模块的存在,如果模块被直接访问或当过程映像被刷新时可能首先检测出访问故障。如果在“RUN”状态下插入一块模块,操作系统检查插入模块的类型是否与组态的记录一致,如果模块类型匹配,于是OB83被启动并且参数被赋值。可以借助SFC39至42来禁用、延时或再使用插入/拔出模块中断(OB83),表7-9描述了插入/拔出模块中断OB83的临时变量。

楼主:
OB83_EV_CLASS BYTE 事件级别和标识:B#16#32,模块参数赋值结束;B#16#33,模块参数赋值启动;B#16#38,模块插入;B#16#39,模块拔出或无反应,或参数赋值结束
OB83_FLT_ID BYTE 故障代码
OB83_PRIORITY BYTE 优先级,可通过STEP 7选择(硬件组态)
OB83_OB_NUMBR BYTE OB号
OB83_RESERVED_1 BYTE 块模块或接口模块标识
OB83_MDL_ID BYTE 范围:B#16#54,外设输入(PI);B#16#55,外设输出(PQ)
OB83_MDL_ADDR WORD 有关模块的逻辑起始地址
OB83_RACK_NUM WORD B#16#A0,接口模块号;B#16#C4,机架号或DP站号(低字节)或DP主站系统ID(高字节)
OB83_MDL_TYPE WORD 有关模块的模块类型
OB83_DATE_TIME DATE_AND_TIME OB被调用时的日期和时间

当CPU检测到MPI网络的接口故障、通信总线的接口故障或分布式I/O网卡的接口故障时,操作系统调用OB84。故障消除时也会调用该OB块,即事件到来和离去时都调用该OB。表7-10描述了CPU硬件故障OB84的临时变量。
OB84_EV_CLASS BYTE 事件级别和标识:B#16#38,离去事件;B#16#39,到来事件
OB84_FLT_ID BYTE 故障代码
OB84_PRIORITY BYTE 优先级,可通过STEP 7选择(硬件组态)
OB84_OB_NUMBR BYTE OB号
OB84_RESERVED_1 BYTE 备用
OB84_RESERVED_2 BYTE 备用
OB84_RESERVED_3 WORD 备用
OB84_RESERVED_4 DWORD 备用
OB84_DATE_TIME DATE_AND_TIME OB被调用时的日期和时间

在以下情况下将会触发优先级错误中断:
产生了一个中断事件,但是对应的OB块没有下载到CPU;
访问一个系统功能块的背景数据块时出错;
刷新过程映像表时I/O访问出错,模块不存在或有故障。
在编写OB85的程序时,应根据OB85的起动信息,判定是哪个模块损坏或没有插入。可以使用SFC39至42封锁或延时并使能优先级故障OB,表7-11描述了优先级故障OB85的临时变量。

楼主:
OB85_EV_CLASS BYTE 事件级别和标识
OB85_FLT_ID BYTE 故障代码
OB85_PRIORITY BYTE 优先级,可通过STEP 7选择(硬件组态)
OB85_OB_NUMBR BYTE OB号
OB85_RESERVED_1 BYTE 备用
OB85_RESERVED_2 BYTE 备用
OB85_RESERVED_3 INT 备用
OB85_ERR_EV_CLASS BYTE 引起故障的事件级别
OB85_ERR_EV_NUM BYTE 引起故障的事件号码
OB85_OB_PRIOR BYTE 当故障发生时被激活OB的优先级
OB85_OB_NUM BYTE 当故障发生时被激活OB的号码
OB85_DATE_TIME DATE_AND_TIME OB被调用时的日期和时间

出现下列故障或故障消失时,都会触发机架故障中断,操作系统将调用OB86:扩展机架故障(不包括CPU 318),DP主站系统故障或分布式I/O故障。故障产生和故障消失时都会产生中断。
在编写OB86的程序时,应根据OB86的起动信息,判断是哪个机架损坏或找不到。可以使用SFC39至42封锁或延时并使能OB86,表7-12描述了机架故障OB86的临时变量。

OB86_EV_CLASS BYTE 事件级别和标识:B#16#38,离去事件;B#16#39,到来事件
OB86_FLT_ID BYTE 故障代码
OB86_PRIORITY BYTE 优先级,可通过STEP 7选择(硬件组态)
OB86_OB_NUMBR BYTE OB号
OB86_RESERVED_1 BYTE 备用
OB86_RESERVED_2 BYTE 备用
OB86_MDL_ADDR WORD 根据故障代码
OB86_RACKS_FLTD ARRAY[0..31] 根据故障代码
OB86_DATE_TIME DATE_AND_TIME OB被调用时的日期和时间

楼主:
这里也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OB86的使用。新建一个项目,插入一个300站,进行硬件组态。在机架中插入CPU 315-2DP,选择DP作为主站,在DP主站下添加一个ET200M从站,并在从站中插入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SM331,如图7-20所示。

这里也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OB86的使用。新建一个项目,插入一个300站,进行硬件组态。在机架中插入CPU 315-2DP,选择DP作为主站,在DP主站下添加一个ET200M从站,并在从站中插入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SM331,如图7-20所示。

然后双击CPU,选择“Interrupts”选项,可以看到CPU支持OB86,见图7-21所示。硬件组态完成后,保存编译,下载到CPU中。

OB86程序当在通讯发生问题后或者访问不到配置的机架或站时执行,此时程序可能还可能需要调用OB82和OB122等组织块,当OB86执行时可以通过它的临时变量读出产生的故障代码和事件类型,通过它们的组合可以得到具体错误信息,同时也可以读出产生错误的模块地址和机架信息。STEP 7不能时时监控程序的运行,可以用“Variable Table”监控实时数据的变化。

楼主:
打开组织块OB86编写程序,程序如图7-22所示

该程序也可以转化成梯形图,但程序中要将OB86的临时变量OB86_RACKS_FLTD ARRAY[0..31]改成OB86_z23 DWORD。
把程序下载到CPU后,在“Blocks”插入“Variable Table”,如图7-23所示。然后打开,填入MB0、MB1、MW2、MD4并点击    键就可以得到相关信息了。

在使用通信功能块或全局数据(GD)通信进行数据交换时,如果出现下列通信错误,操作系统将调用OB87:
接受全局数据时,检测到不正确的帧标识符(ID);
全局数据通信的状态信息数据块不存在或太短;
接受到非法的全局数据包编号。
如果用于全局数据通信状态信息的数据块丢失,需要用OB87生成该数据块将它下载到CPU。可以使用SFC39至42封锁或延时并使能通信错误OB,表7-13描述了通信错误OB86的临时变量。
OB87_EV_CLASS BYTE 事件级别和标识
OB87_FLT_ID BYTE 故障代码
OB87_PRIORITY BYTE 优先级,可通过SETP 7选择(硬件组态)
OB87_OB_NUMBR BYTE OB号
OB87_RESERVED_1 BYTE 备用
OB87_RESERVED_2 BYTE 备用
OB87_RESERVED_3 WORD 根据故障代码
OB87_RESERVED_4 DWORD 根据故障代码
OB87_DATE_TIME DATE_AND_TIME OB被调用时的日期和时间

同步错误是与执行用户程序有关的错误,程序中如果有不正确的地址区、错误的编号和错误的地址,都会出现同步错误,操作系统将调用同步错误OB。
同步错误组织块包括OB121用于对程序错误的处理和OB122用于处理模块访问错误。同步错误OB的优先级与检测到出错的块的优先级一致。因此OB121和OB122可以访问中断发生时累加器和其他寄存器中的内容,用户程序可以用它们来处理错误。

同步错误可以用SFC36“MASK_FLT”来屏蔽,使某些同步错误不触发同步错误OB的调用,但是CPU在错误寄存器中记录发生的被屏蔽的错误。用错误过滤器中的一位来表示某种同步错误是否被屏蔽。错误过滤器分为程序错误过滤器和访问错误过滤器,分别占一个双字。
调用SFC37“DMSK_FLT”并且在当前优先级被执行完后,将解除被屏蔽的错误,并且清楚当前优先级的事件状态寄存器中相应的位。
可以用SFC38“READ_ERR”读出已经发生的被屏蔽的错误。
对于S7-300(CPU318除外),不管错误是否被屏蔽,错误都会被送入诊断缓冲区,并且CPU的“组错误”LED会被点亮。
可以在不同的优先级屏蔽某些同步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在特定的优先级中发生这类错误时不会停机,CPU把该错误存放到错误寄存器中。但是无法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错误,也无法知道错误发生的频率。

楼主:
有关程序处理的故障事件发生时CPU操作系统调用OB121,OB121与被中断的块在同一优先级中执行,表7-14描述了编程错误OB121的临时变量。

OB121_EV_CLASS BYTE 事件级别和标识
OB121_SW_FLT BYTE 故障代码
OB121_PRIORITY BYTE 优先级=出现故障的OB优先级
OB121_OB_NUMBR BYTE OB号
OB121_BLK_TYPE BYTE 出现故障块的类型(在S7-300时无有效值在这里记录)
OB121_RESERVED_1 BYTE 备用
OB121_FLT_REG WORD 故障源(根据代码)。如:转换故障发生的寄存器;不正确的地址(读/写故障);不正确的定时器/计数器/块号码;不正确的存储器区
OB121_BLK_NUM WORD 引起故障的MC7命令的块号码(S7-300无效)
OB121_PRG_ADDR WORD 引起故障的MC7命令的块号码(S7-300无效)
OB121_DATE_TIME DATE_AND_TIME OB被调用时的日期和时间

OB121程序在CPU执行错误时执行,此错误不包括用户程序的逻辑错误和功能错误等,例如当CPU调用一个未下载到CPU中的程序块,CPU会调用OB121,通过临时变量“OB121_BLK_TYPE”可以得出出现的错误的程序块。使用STEP 7不能时时监控程序的运行,可以用“Variable Table”监控实时数据的变化。
打开事先已经插入的OB121编写程序,如图7-24所示。

接着在项目“Blocks”下插入FC1,打开FC1编写程序,如图7-25所示。

然后打开OB1编写程序,如图7-26所示。
先将硬件和OB1下载到CPU中,此时CPU能正常运行。在“Blocks”下插入“Variable Table”,然后打开,填入MW0和M10.0,并点击键,程序运行正常。将M10.0置为“true”后,CPU就报错停机,查看CPU的诊断缓冲区信息,发现为编程错误,这是将OB121也下载到CPU中,再将M10.0置为“true”,CPU会报错但不停机,MW0立刻为“W#16#88”,“W#16#88”表示为OB程序错误,检查发现FC1未下载。下载FC1后,在将M10.0置为“true”,这是CPU不会再报错,程序也不会在调用OB121。

楼主:
当对于模块的数据访问出现故障时CPU的操作系统调用OB122,OB122与被中断的块的同一优先级中执行,表7-15描述了I/O访问错误OB121的临时变量。

OB122_EV_CLASS BYTE 事件级别和标识
OB122_SW_FLT BYTE 故障代码
OB122_PRIORITY BYTE 优先级=出现故障的OB的优先级
OB122_OB_NUMBR BYTE OB号
OB122_BLK_TYPE BYTE 出现故障块的类型(在S7-300时无有效值在这里记录)
OB122_MEM_AREA BYTE 存储器区和访问类型:位7至4,访问类型-0、位访问-1、字节访问-2、字访问-3;位3至0,存储器区-0、I/O区-1、过程映像输入或输出-2
OB122_MEM_ADDR WORD 出现故障的存储器地址
OB122_BLK_NUM WORD 引起故障的MC7命令的块号码(S7-300无效)
OB122_PRG_ADDR WORD 引起故障的MC7命令的块号码(S7-300无效)
OB122_DATE_TIME DATE_AND_TIME OB被调用时的日期和时间

同样,在这里运用一个例子来说明OB122的用法。首先,新建一个项目,插入一个300的站,进行硬件组态。插入一个CPU 315-2DP和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SM331。同时配置SMM331的“Inputs”选项,把所有通道设置为电压类型,注意模块的量程卡要与设置的相同,并把模块的逻辑输入地址设置为256…257,如图7-27所示。

组态完成后,编译保存并下载到CPU中。
OB122程序在出现I/O访问错误是被调用,通过临时变量“OB122_SW_FLT”可以读出错去代码,通过“OB122_BLK_TYPE”得出出错的程序块,通过“OB122_MEM_ADDR”可以读出发生错误的存储器地址使用STEP 7不能时时监控程序的运行,可以用“Variable Table”监控实时数据的变化。
打开在“Blocks”下插入的OB122编写程序,如图7-28所示。

楼主:
该程序也可以转换为梯形图。
接着打开OB1编写程序,如图7-29所示。

先将硬件组态和OB1下载到CPU中,这是CPU运行正常。在“Blocks”下插入“Variable Table”,然后打开,填入MW0、MW2、MW4、MW6和M10.0,点击键,程序运行正常。将M10.0置为“true”,CPU会报错并停机,查看CPU的诊断缓冲区信息,发现为I/O访问错误。将OB122下载到CPU中,再将M10.0置为“true”,CPU会报错但不停机,检查并修改OB1程序,如图7-30所示。

重新下载OB1,CPU不再报错,程序运行正常。
对于某些同步错误,可以调用系统功能SFC44,为输入模块提供一个替代错误值,以便使程序能继续执行。如果错误发生在输入模块,可以在用户程序中直接替代。如果是输出模块错误,输出模块将自动地用组态时定义的值替代。替代值虽然不一定能反映真实的过程信号,但是可以避免终止用户程序和进入STOP模式。

网友B:
这简直就是经典之作啊!学习了。

网友C:
超喜欢!学习了,好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D:
非常好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E:
内容很丰富!

网友F:
东西很多,来不及看,怎么收藏哦

网友G(2015-12-07):
内容丰富,谢谢你。值得学习。

网友H(2018-05-05):
非常好,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