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做什么 ?

楼主(2013-08-03):
   周一回了次老家,老家在搞开发建设,看到出租的房子有几个搞工路建设的拿 出一个东东插在房子院角,不知是做什么?

  看到几个大字,GPS !

  全图特写 !

 下面还有个什么显示屏的小设备

网友A:
定位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位系统?

网友C:
测量 监控   定位系统  ?

网友D:
阿水好学习。。呵呵。。。这个还真需要知道知道。。。呵呵呵。。

GPS信号民用波段,是故意增加了误差的。如图,假如你的实际位置坐标是在圆心,但实际上你收到的实际从卫星上收到的信号坐标是黑点,是随机跳动的,而且每一秒都是不同的。用这个,就是搜集一天的黑点,然后画一个圈,圆心实际上就很接近实际点的坐标了。。用这个定位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阿水好学习。。呵呵。。。这个还真需要知道知道。。。呵呵...

 解释的很明白,,,,,高埗懂,开发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F:
通讯网朋友见识真广阔

见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通讯网朋友见识真广阔见识了

网友H:
上面的事接收器,下面的显示仪表和分析仪表吧

网友I:
GPS定位测量,用于测量地面点坐标的,根据母机采用的坐标系不同,测量点的坐标,工程上一般采用西安80坐标系,即原点在西安国家标准测量原点,精度很高的,可以读取到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I:
GPS定位测量,用于测量地面点坐标的,根据母机采用的坐...

  高手,通讯网也强大,这个也知道,听说是公路建设时定位路线走向及位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