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维修知识集锦2

楼主(2013-08-03):
PLC维修知识集锦2

PLC故障排除流程

 PLC维修知识集锦1 http://bbs.gongkong.com/topic/edit/518462

楼主:
欧姆龙PLC开关电源维修     如果一台欧姆龙PLC,上电后不显示了,往往是开关电源坏了。千万不要以为是多么难修复,因此而将这台PLC报销了是很可惜的。欧姆龙PLC的开关电源往往是很简单的。本人据实物测绘的电路如下:

该电路简直太精简了。除了一只电源模块,似乎见不到别的元件。最近修过几台。发现这类电源有一个“通病”:坏的元件只有三个,F11保险丝;IC11电源模块;这第三个元件最不为人注意,即C12这只电解电容。其实它也是整个电源损坏的“元凶”。但说它是元凶,又有点冤枉,听我道来。    C12紧靠着电源模块的散热片安装,天长日久以后,其内部的电解液受热蒸发,逐步干涸。而C12从表面上看不出异常,在线测量也不短路。如果拆下,测其容量仅剩几微法,为原容量的十分之一了。电源模块原来取用的是平稳的电流,电容失容后,回路电流就有些波起浪涌了。这一下电源模块受不了了,击穿短路顺理成章。F11当然也臣从君命,一块玩完。C12的失容现象,暴露了该电源在结构布局上的不合理——电解电容不能紧靠散热片安装。这当然是设计者的疏忽。因此对使用几年以上的欧姆龙PLC,出现上电倒好似没通电的征象时,多数是C12已失容,并由C12的失容, IC11模块和F11已经“寿终正寢”了。    IC11和F11的损坏,搭表笔一测便知,C12有时被忽略。换上好件后,一上电,不带载可能还行,一带载便听见“啪”的一声,你换上的好件又坏了。千万别抱怨供应商给你提供的是次品,而是你的检修功夫不到位呀。    一定要检查C12!!        电路简单归简单,你还是想弄清IC11——MIP0223SC这只电源模块的来龙去脉——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弄不通这一点,电路倒真是简单得太没劲了。下面看IC11的原理图资料表(又是英文的,没办法,中文的难找):

  其实外文的资料也没甚大不了。不必要把所参数都猜出来,也不必要把原理方框图内的各个单元电路都吃透。对方框图,知道元件的各个引脚功能,引脚内部接了些啥东西,大致就行了。起码在测量上知道怎么下手,短路或开路能测出来就中了。对资料表,只看三、五个关键的参数就够了。如模块的供电电压、振荡频率、工作电流、功率容量、信号驱动电流和电压,也就行了。看不懂,猜也猜出个七儿八!    好了,电路原理还是在你没事的时候,慢慢琢磨吧。给出电路图和模块资料,对于维修来说,已经是足够用不了啦。    再见。想我我再来。  旷野之雪

楼主:
PLC与外围电路的连接方式

如图6-4所示是与按钮、行程开关、转换开关等主令电器类输入设备的接线示意图。图中的PLC为直流汇点式输入,即所有输入点共用一个公共端COM,同时COM端内带有DC24V电源。若是分组式输入,也可参照图6-4的方法进行分组连接

如图6-7所示是输出两相脉冲的旋转编码器与FX系列PLC的连接示意图。编码器有4条引线,其中2条是脉冲输出线,1条是COM端线,1条是电源线。编码器的电源可以是外接电源,也可直接使用PLC的DC24V电源。电源“-”端要与编码器的COM端连接,“+ ”与编码器的电源端连接。编码器的COM端与PLC输入COM端连接,A、B两相脉冲输出线直接与PLC的输入端连接,连接时要注意PLC输入的响应时间。有的旋转编码器还有一条屏蔽线,使用时要将屏蔽线接地。

楼主:
3. 传感器的种类很多,其输出方式也各不相同。当采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两线式传感器时,由于传感器的漏电流较大,可能出现错误的输入信号而导致PLC的误动作,此时可在PLC输入端并联旁路电阻R,如图6-8所示。当漏电流不足lmA时可以不考虑其影响。

为传感器的漏电流(mA),UOFF为PLC输入电压低电平的上限值(V),RC为PLC的输入阻抗(KΩ),RC的值根据输入点不同有差异。  4. 如果PLC控制系统中的某些数据需要经常修改,可使用多位拨码开关与PLC连接,在PLC外部进行数据设定。如图6-5所示为一位拨码开关的示意图,一位拨码开关能输入一位十进制数的0~9,或一位十六进制数的0~F。为传感器的漏电流(mA),UOFF为PLC输入电压低电平的上限值(V),RC为PLC的输入阻抗(KΩ),RC的值根据输入点不同有差异。

图6-5 一位拨码开关的示意图如图6-6所示4位拨码开关组装在一起,把各位拨码开关的COM端连在一起,接在PLC输入侧的COM端子上。每位拨码开关的4条数据线按一定顺序接在PLC的4个输入点上。由图可见,使用拨码开关要占用许多PLC 输入点,所以不是十分必要的场合,一般不要采用这种方法。

楼主:
如图6-11所示电路中,采用具有锁存、译码、驱动功能的芯片CD4513驱动共阴极LED七段显示器,两只CD4513的数据输入端A~D共用PLC的4个输出瑞,其中A为最低位,D为最高位。LE是锁存使能输入端,在LE信号的上升沿将数据输入端输入的BCD数锁存在片内的寄存器中,并将该数译码后显示出来。如果输入的不是十进制数,显示器熄灭。LE为高电平时,显示的数不受数据输入信号的影响。显然,N个显示器占用的输出点数为P=4+N。

如果PLC使用继电器输出模块,应在与CD4513相连的PLC各输出端接一下拉电阻,以避免在输出继电器的触点断开时CD4513的输入端悬空。PLC输出继电器的状态变化时,其触点可能抖动,因此应先送数据输出信号,待该信号稳定后,再用LE信号的上升沿将数据锁存进CD4513。

楼主:
PLC输入外部电路的形式
PLC输入外部电路的外部节点形式共分为以下三种:
1、无源节点输入,即:开关节点输入。
2、NPN和PNP节点输入
3、二极管输入
下面,就这三种节点输入的形式及接线方式简单说明一下。
1、无源节点输入(开关量输入)
此种节点形式是PLC输入用的最多的一种形式。使用此种形式时,只要注意PLC的输入公共端是共阳极还是共阴极就行了。如为共阳极,则通过开关节点引入的应该是负极,如为共阴极,则经过开关节点引入的应该是正极。如下图所示(括号内为共阳极时):

2、NPN和PNP节点输入
一些传感器或接近开关的输出节点是NPN或PNP节点形式。这时,做为PLC的输入是选NPN还是PNP节点,一方面要看要看PLC的接线形式而定,另外还要看传感器或接近开关的接线形式。下面举例来说明:
如下图所示,传感器的输出是NPN形式的。从图中负载接线可知,传感器动作时,输出0V(黑线④处)。这就要求,PLC的公共端(COM)是正极。因此,对于此线路,当PLC的公共端接(CON)正极时,PLC的输入就只能用NPN形式。

下图正好相反,当传感器动作时,其输出为正极(黑线④处)。此时,就要求PLC的公共端(COM)接负极。因此,对于此线路,当PLC的公共端接负极时,PLC的输入就只能用PNP的形式。

PLC的输入节点到底是采用PNP还是NPN的形式,其实大不可必死记。只要明白PLC输入内部的电路原理就行了,即:采用PNP还是NPN节点,都必须保证PLC输入电路内部的光电耦合部分的发光二极管得电。
以上两例是以西门子PLC为例,西门子PLC输入内部线路的光电耦合的公共端可以是共阴极或共阳极,因此,在考虑使用NPN或PNP输入时,可以改变公共端(COM)的正极或负极来分别使用;而对于三菱FX系列的PLC,因光电耦合的公共端是固定采用共阳极的,因此公共端只能接正极,输入也就只能使用NPN节点输入方式了。
3、串二极管输入
有时,需要在PLC的输入节点中串入一个发光二极管来为指示。如下图所示:

此时,一般PLC都会规定串入二极管的允许电压降及允许串入的二极管的个数。比如,上图所示的FX系列的PLC规定,发光二极管允许电压降为4V,最多允许中时串入2个。

楼主:
PNP与NPN型传感器其实就是利用三极管的饱和和截止,输出两种状态,属于开关型传感器。但输出信号是截然相反的,即高电平和低电平。PNP输出是低电平0,NPN输出的是高电平1。

    PNP与NPN型传感器(开关型)分为六类:
    1、NPN-NO(常开型)
    2、NPN-NC(常闭型)
    3、NPN-NC+NO(常开、常闭共有型)
    4、PNP-NO(常开型)
    5、PNP-NC(常闭型)
    6、PNP-NC+NO(常开、常闭共有型)

    PNP与NPN型传感器一般有三条引出线,即电源线VCC、0V线,out信号输出线。

    1、NPN类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电源线VCC连接,相当于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
    对于NPN-NO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VCC电源线和out线断开。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电源线VCC连接,输出高电平VCC。
    对于NPN-NC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电源线VCC连接,输出高电平VCC。当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VCC电源线和out线断开。
    对于NPN-NC+NO型,其实就是多出一个输出线OUT,根据需要取舍。

    2、PNP类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0v线连接,相当于输出低电平,ov。
    对于PNP-NO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OV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输出低电平OV。
    对于PNP-NC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0V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低电平0V。当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
    对于PNP-NC+NO型,和NPN-NC+NO型类似,多出一个输出线OUT,及两条信号反相的输出线,根据需要取舍。

    我们一般常用的是NPN型,即高电平有效状态。PNP很少使用。跟你的说法正好相反啊?????怎么回事?还有传感器的输出还要经过负载吗?不是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端吗(貌似这个问题比较蠢)???希望能指教。以下为blog主人的回复:不好意思,我文章写得不好,让xulin老师没看懂我的文章.传感器接负载的那个图只是传感器说明书上的图,并不是传感器要经过一个负载再接到PLC上.其实,没必要死记硬背,NPN还是PNP的输出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也没必须硬记NPN是接共阳极的PLC还是共阴极的PLC.我们知道,PLC的输入是发光二极管隔离,PLC共阳极,就是把所有发光二极管的阳极接在一起,此时,要想PLC有输入(即让发光二极管亮),PLC的输入端(即发光二极的阴极)必须是一个低电平才对.PLC共阴极时也一样.大家千万不要死记硬背一些所谓的法则.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欢迎大家讨论!同时感谢xulin老师

楼主:
感性负载具有储能作用,当控制触点断开时,电路中的感性负载会产生电弧高于电源电压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反电势,触点闭合时,会因触点的抖动而产生电弧,他们都会对系统产生干扰。可以采用以下措施:PLC的输入端或输出端接有感性元件时,应在他们两段并联连续流二极管(对于直流电路见图1)或阻容电路(对于交流电路),以抑止电路断开时产生的电弧对PLC的影响。电阻可以取51~120Ω,电容可以取0.1~0.47μF ,电容的额定电压应大于电源峰值电压。续流二极管可以选1A的管子,其额定电压应大于电源电压的3倍。为了减少电动机和电力变压器投切时产生干扰,可在电源输入端设置浪涌电流吸收器。

如果输入信号由晶体管提供,其截止电阻应大于10kΩ,导通电阻应小于800Ω。当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这一类两线式传感器的漏电流较大时,可能出现错误的输入信号,可以在PLC的输入端并联旁路电阻,以减少输入电阻(见图 2),旁路电阻的阻值R由下式确定。

楼主:
式中I位传感器漏电流,Ue, Ie分别是可变程序控制器的额定输入电压和额定输入电流, 是可编程序控制器输入电压低电平的上限值。

在可编程程序控制器控制系统中遇到的的直流有源输入信号,一般都是5V、12V、24V、48V等。而目前的PLC输入模块输入点的响应电压范围是3~120V之间,因此,这类信号不必做转换处理,直接和PLC输入模块输入点连接,但和其他无源开关量信号以及其他来源得直流电压信号混合接入PLC输入点时一定注意电压的0V点一定要连接。如图1所示,输入点I0.0、I0.1连接光电编码器、接近开关的输出信号(OUT),它们的驱动电源由PLC自身的24V提供,它们OUT端子输出信号是有源信号,在和另外两个无源开关量信号I0.2、I0.3混合连接,PLC的M端子与PLC的0V端子以及光电编码器、接近开关的0V信号连接在一起,PLC的输入点的响应电压电位差都是以一个共同参考点为基点。

在图2中,光电编码器的电源是12V,为它设计配备了12V的直流电源,接近开关的电源是5V,为它设计配备了5V的直流电源。它们OUT的输出信号分别是12V和5V的脉冲信号。而且在图中有两个无源开关量的输入信号。不同电压的直流信号可以PLC输入模块输入点连接,但必须注意的是信号电位差的参考点必须共同。在图2中,光电编码器、接近开关、无源开关量的0V信号必须连接在一起,否则,会出现PLC输入点的响应电压混乱,造成有的输入点的电压过高,尽管可以触发输入点,但有可能过高得电压而烧毁输入点。而有的输入点的电压过低,而无法触发输入点。这在可编程序控制器控制系统中是特别注意的。

楼主:
    PLC故障排除办法

     一般各型PLC(以下以无锡华光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SR系列PLC,做为描述样板,其余各型PLC大同小异)均设计成长期不间断的工作制。但是,偶然有的地方也需要对动作进行修改,迅速找到这个场所并修改它们是很重要的。修改发生在PLC以外的动作需要许多时间。查找故障的设备SR PLC的指示灯及机内设备,有益于对PLC整个控制系统查找故障。编程器是主要的诊断工具,他能方便地插到PLC上面。在编程器上可以观察整个控制系统的状态,当您去查找PLC为核心的控制系统的故障时,作为一个习惯,您应带一个编程器。

基本的查找故障顺序提出下列问题,并根据发现的合理动作逐个否定。一步一步地更换SR中的各种模块,直到故障全部排除。所有主要的修正动作能通过更换模块来完成。除了一把螺丝刀和一个万用电表外,并不需要特殊的工具,不需要示波器,高级精密电压表或特殊的测试程序。

1、PWR(电源)灯亮否?如果不亮,在采用交流电源的框架的电压输入端(98-162VAC或195-252VAC)检查电源电压;对于需要直流电压的框架,测量+24VDC和0VDC端之间的直流电压,如果不是合适的AC或DC电源,则问题发生在SR PLC之外。如AC或DC电源电压正常,但PWR灯不亮,检查保险丝,如必要的话,就更换CPU框架。

2、PWR(电源)灯亮否?如果亮,检查显示出错的代码,对照出错代码表的代码定义,做相应的修正。

3、RUN(运行)灯亮否?如果不亮,检查编程器是不是处于PRG或LOAD位置,或者是不是程序出错。如RUN灯不亮,而编程器并没插上,或者编程器处于RUN方式且没有显示出错的代码,则需要更换CPU模块。

4、BATT(电池)灯亮否?如果亮,则需要更换锂电池。由于BATT灯只是报警信号,即使电池电压过低,程序也可能尚没改变。更换电池以后,检查程序或让PLC试运行。如果程序已有错,在完成系统编程初始化后,将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PLC。

5、在多框架系统中,如果CPU是工作的,可用RUN`继电器来检查其它几个电源的工作。如果RUN继电器未闭合(高阻态),按上面讲的第一步检查AC或DC电源如AC 或DC电源正常而继电器是断开的,则需要更换框架。

一般查找故障步骤

其他步骤于用户的逻辑知识有关。下面的一些步骤,实际上只是较普通的,对于您遇到的特定的应用问题,尚修改或调整。查找故障的最好工具就是您的感觉和经验。首先,插上编程器,并将开关打到RUN位置,然后按下列步骤进行。

1、如果PLC停止在某些输出被激励的地方,一般是处于中间状态,则查找引起下一步操作发生的信号(输入,定时器,线川,鼓轮控制器等)。编程器会显示那个信号的ON/OFF状态。

2、如果输入信号,将编程器显示的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作比较,结果不一致,则更换输入模块。入发现在扩展框架上有多个模块要更换,那么,在您更换模块之前,应先检查I/O扩展电缆和它的连接情况。

3、如果输入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指示一致,就要比较一下发光二极管与输入装置(按钮、限位开关等)的状态。入二者不同,测量一下输入模块,如发现有问题,需要更换I/O装置,现场接线或电源;否则,要更换输入模块。

4、如信号是线川,没有输出或输出与线川的状态不同,就得用编程器检查输出的驱动逻辑,并检查程序清单。检查应按从有到左进行,找出第一个不接通的触点,如没有通的那个是输入,就按第二和第三步检查该输入点,如是线川,就按第四步和第五步检查。要确认使主控继电器步影响逻辑操作。

5、如果信号是定时器,而且停在小于999.9的非零值上,则要更换CPU模块。

6、如果该信号控制一个计数器,首先检查控制复位的逻辑,然后是计数器信号。按上述2到5部进行。

组件的更换,下面是更换SR-211PC系统的步骤

一、更换框架

1、切断AC电源;如装有编程器,拔掉编程器。

2、从框架右端的接线端板上,拔下塑料盖板,拆去电源接线。

3、拔掉所有的I/O模块。如果原先在安装时有多个工作回路的话,不要搞乱IU/O的接线,并记下每个模块在框架中的位置,以便重新插上时不至于搞错。

4、如果CPU框架,拔除CPU组件和填充模块。将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以便以后重新安装。5、卸去底部的二个固定框架的螺丝,松开上部二个螺丝,但不用拆掉。

6、将框架向上推移一下,然后把框架向下拉出来放在旁边。

7、将新的框架从顶部螺丝上套进去,

8、装上底部螺丝,将四个螺丝都拧紧。

9、插入I/O模块,注意位置要与拆下时一致。如果模块插错位置,将会引起控制系统危险的或错误的操作,但不会损坏模块。

10、插入卸下的CPU和填充模块。

11、在框架右边的接线端上重新接好电源接线,再盖上电源接线端的塑料盖。

12、检查一下电源接线是否正确,然后再通上电源。仔细地检查整个控制系统的工作,确保所有的I/O模块位置正确,程序没有变化。

二、CPU模块的更换

1、切断电源,如插有编程器的话,把编程器拔掉。

2、向中间挤压CPU模块面板的上下紧固扣,使它们脱出卡口。

3、把模快从槽中垂直拔出。

4、如果CPU上装着EPROM存储器,把EPROM拔下,装在新的CPU上。

5、首先将印刷线路板对准底部导槽。将新的CPU模块插入底部导槽。

6、轻微的晃动CPU模块,使CPU模块对准顶部导槽。

7、把CPU模块插进框架,直到二个弹性锁扣扣进卡口。

8、重新插上编程器,并通电。

9、在对系统编程初始化后,把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检查一下整个系统的操作。

三、I/O模块的更换

1、切断框架和I/O系统的电源。

2、卸下I/O模块接线端上塑料盖。拆下有故障模块的现场接线。

3、拆去I/O接线端的现场接线或卸下可拆卸式接线插座,这要视模块的类型而定。给每根线贴上标签或记下安装连线的标记,以便于将来重新连接。

4、向中间挤压I/O模块的上下弹性锁扣,使它们脱出卡口。

5、垂直向上拔出I/O模块。

楼主:
简述PLC故障排除办法     一般各型PLC均设计成长期不间断的工作制。但是,偶然 有的地方也需要对动作进行修改,迅速找到这个场所并修改它们是很重要的。修改发生在PLC以外的 动作需要许多时间。

      查找故障的设备

      SR PLC的指示灯及机内设备,有益于对PLC整个控制系统查找故障。编程器是主要的诊断工具,他能方便地插到PLC上面。在编程器上可以观察整个控制系统的状态,当您去查找PLC为核心的控制系统的故障时,作为一个习惯,您应带一个编程器。

      基本的查找故障顺序

      提出下列问题,并根据发现的合理动作逐个否定。一步一步地更换SR中的各种模块,直到故障全部排除。所有主要的修正动作能通过更换模块来完成。 除了一把螺丝刀和一个万用电表外,并不需要特殊的工具,不需要示波器,高级精密电压表或特殊的测试程序。

      1、 PWR(电源)灯亮否?如果不亮,在采用交流电源的框架的电压输入端(98-162VAC或195-252VAC)检查电源电压;对于需要直流电压的框 架, 测量 24VDC和0VDC端之间的直流电压,如果不是合适的AC或DC电源,则问题发生在SRPLC之外。如AC或DC电源电压正常,但PWR灯 不亮,检查保险丝, 如必要的话,就更换CPU框架。

      2、PWR(电源)灯亮否?如果亮,检查显示出错的代码,对照出错代码表的代码定义,做相应的修正。

      3、RUN(运行)灯亮否?如果不亮,检查编程器是不是处于PRG或LOAD位置,或者是不是程序出错。如RUN灯不亮,而编程器并没插上,或者编程器处于RUN方式 且没有显示出错的代码,则需要更换CPU模块。

      4、BATT(电池)灯亮否?如果亮,则需要更换锂电池。由于BATT灯只是报警信号,即使电池电压过低,程序也可能尚没改变。更换电池以后, 检查程序或让PLC试运行。如果程序已有错,在完成系统编程初始化后,将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PLC。

      5、在多框架系统中,如果CPU是工作的,可用RUN`继电器来检查其它几个电源的工作。如果RUN继电器未闭合(高阻态),按上面讲的第一步检查AC或DC电源如AC 或DC电源正常而继电器是断开的,则需要更换框架。

      一般查找故障步骤

      其他步骤于用户的逻辑知识有关。下面的一些步骤,实际上只是较普通的,对于您遇到的特定的应用问题,尚修改或调整。查找故障的最好工具就是 您的感觉和经验。首先,插上编程器,并将开关打到RUN位置,然后按下列步骤进行。

      1、如果PLC停止在某些输出被激励的地方,一般是处于中间状态,则查找引起下一步操作发生的信号(输入,定时器,线川,鼓轮控制器等)。 编程器会显示那个信号的ON/OFF状态。

      2、如果输入信号,将编程器显示的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作比较,结果不一致,则更换输入模块。入发现在扩展框架上有多个模块要更换, 那么,在您更换模块之前,应先检查I/O扩展电缆和它的连接情况。

      3、如果输入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指示一致,就要比较一下发光二极管与输入装置(按钮、限位开关等)的状态。入二者不同,测量一下输入 模块,如发现有问题,需要更换I/O装置,现场接线或电源;否则,要更换输入模块。

      4、 如信号是线川,没有输出或输出与线川的状态不同,就得用编程器检查输出的驱动逻辑,并检查程序清单。检查应按从有到左进行, 找出第一个不接通的触点,如 没有通的那个是输入,就按第二和第三步检查该输入点,如是线川,就按第四步和第五步检查。要确认使主控继电器步影响逻辑操作。

      5、如果信号是定时器,而且停在小于999.9的非零值上,则要更换CPU模块。

      6、如果该信号控制一个计数器,首先检查控制复位的逻辑,然后是计数器信号。按上述2到5部进行。

组件的更换       下面是更换SR-211PC系统的步骤

      更换框架

      1、切断AC电源 ;如装有编程器,拔掉编程器 。

      2、从框架右端的接线端板上,拔下塑料盖板,拆去电源接线。

      3、拔掉所有的I/O模块。如果原先在安装时有多个工作回路的话,不要搞乱IU/O的接线,并记下每个模块在框架中的位置,以便重新插上时不至于搞错。

      4、如果CPU框架,拔除CPU组件和填充模块。将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以便以后重新安装。

      5、卸去底部的二个固定框架的螺丝,松开上部二个螺丝,但不用拆掉。

      6、将框架向上推移一下,然后把框架向下拉出来放在旁边。

      7、将新的框架 从顶部螺丝上套进去,

      8、装上底部螺丝,将四个螺丝都拧紧。

      9、插入I/O模块,注意位置要与拆下时一致。

       如果模块插错位置,将会引起控制系统危险的或错误的操作,但不会损坏模块。

      10、插入卸下的CPU和填充模块。

      11、在框架右边的接线端上重新接好电源接线,再盖上电源接线端的塑料盖。

      12、检查一下电源接线是否正确,然后再通上电源。仔细地检查整个控制系统的工作,确保所有的I/O模块位置正确,程序没有变化。

      CPU模块的更换

      1、切断电源,如插有编程器的话,把编程器拔掉。

      2、向中间挤压CPU模块面板的上下紧固扣,使它们脱出卡口。

      3、把模快从槽中垂直拔出。

      4、如果CPU上装着EPROM存储器,把EPROM拔下,装在新的CPU上。

      5、首先将印刷线路板对准底部导槽。将新的CPU模块插入底部导槽。

      6、轻微的晃动CPU模块,使CPU模块对准顶部导槽。

      7、把CPU模块插进框架,直到二个弹性锁扣扣进卡口。

      8、重新插上编程器,并通电。

      9、在对系统编程初始化后,把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检查一下整个系统的操作。

      I/O模块的更换

      1、切断框架和I/O系统的电源。

      2、卸下I/O模块接线端上塑料盖。拆下有故障模块的现场接线。

      3、拆去I/O接线端的现场接线或卸下可拆卸式接线插座,这要视模块的类型而定。给每根线贴上标签或记下安装连线的标记,以便于将来重新连接。

      4、向中间挤压I/O模块的上下弹性锁扣,使它们脱出卡口。

      5、垂直向上拔出I/O模块。

楼主:
关于PLC故障排除办法祥解-

  一般各型PLC(以下以无锡华光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SR系列PLC,做为描述样板,其余各型PLC大同小异)均设计成长期不间断的工作制。但是,偶然有的地方也需要对动作进行修改,迅速找到这个场所并修改它们是很重要的。修改发生在PLC以外的 动作需要许多时间。查找故障的设备SR PLC的指示灯及机内设备,有益于对PLC整个控制系统查找故障。编程器是主要的诊断工具,他能方便地插到PLC上面。在编程器上可以观察整个控制系统的状态,当您去查找PLC为核心的控制系统的故障时,作为一个习惯,您应带一个编程器。
一.基本的查找故障顺序
   提出下列问题,并根据发现的合理动作逐个否定。一步一步地更换SR中的各种模块,直到故障全部排除。所有主要的修正动作能通过更换模块来完成。 除了一把螺丝刀和一个万用电表外,并不需要特殊的工具,不需要示波器,高级精密电压表或特殊的测试程序。
1、PWR(电源)灯亮否?如果不亮,在采用交流电源的框架的电压输入端(98-162VAC或195-252VAC)检查电源电压;对于需要直流电压的框架, 测量+24VDC和0VDC端之间的直流电压,如果不是合适的AC或DC电源,则问题发生在SR PLC之外。如AC或DC电源电压正常,但PWR灯不亮,检查保险丝, 如必要的话,就更换CPU框架。
2、PWR(电源)灯亮否?如果亮,检查显示出错的代码,对照出错代码表的代码定义,做相应的修正。
3、RUN(运行)灯亮否?如果不亮,检查编程器是不是处于PRG或LOAD位置,或者是不是程序出错。如RUN灯不亮,而编程器并没插上,或者编程器处于RUN方式 且没有显示出错的代码,则需要更换CPU模块。
4、BATT(电池)灯亮否?如果亮,则需要更换锂电池。由于BATT灯只是报警信号,即使电池电压过低,程序也可能尚没改变。更换电池以后, 检查程序或让PLC试运行。如果程序已有错,在完成系统编程初始化后,将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PLC。
5、在多框架系统中,如果CPU是工作的,可用RUN`继电器来检查其它几个电源的工作。如果RUN继电器未闭合(高阻态),按上面讲的第一步检查AC或DC电源如AC 或DC电源正常而继电器是断开的,则需要更换框架。
二.一般查找故障步骤
其他步骤于用户的逻辑知识有关。下面的一些步骤,实际上只是较普通的,对于您遇到的特定的应用问题,尚修改或调整。查找故障的最好工具就是 您的感觉和经验。首先,插上编程器,并将开关打到RUN位置,然后按下列步骤进行。
1、如果PLC停止在某些输出被激励的地方,一般是处于中间状态,则查找引起下一步操作发生的信号(输入,定时器,线川,鼓轮控制器等)。 编程器会显示那个信号的ON/OFF状态。
2、如果输入信号,将编程器显示的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作比较,结果不一致,则更换输入模块。入发现在扩展框架上有多个模块要更换, 那么,在您更换模块之前,应先检查I/O扩展电缆和它的连接情况。
3、如果输入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指示一致,就要比较一下发光二极管与输入装置(按钮、限位开关等)的状态。入二者不同,测量一下输入 模块,如发现有问题,需要更换I/O装置,现场接线或电源;否则,要更换输入模块。
4、如信号是线川,没有输出或输出与线川的状态不同,就得用编程器检查输出的驱动逻辑,并检查程序清单。检查应按从有到左进行, 找出第一个不接通的触点,如没有通的那个是输入,就按第二和第三步检查该输入点,如是线川,就按第四步和第五步检查。要确认使主控继电器步影响逻辑操作。
5、如果信号是定时器,而且停在小于999.9的非零值上,则要更换CPU模块。
6、如果该信号控制一个计数器,首先检查控制复位的逻辑,然后是计数器信号。按上述2到5部进行。三.组件的更换

下面是更换SR-211PC系统的步骤
一、更换框架
1、切断AC电源 ;如装有编程器,拔掉编程器 。
2、从框架右端的接线端板上,拔下塑料盖板,拆去电源接线。
3、拔掉所有的I/O模块。如果原先在安装时有多个工作回路的话,不要搞乱IU/O的接线,并记下每个模块在框架中的位置,以便重新插上时不至于搞错。
4、如果CPU框架,拔除CPU组件和填充模块。将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以便以后重新安装。
5、卸去底部的二个固定框架的螺丝,松开上部二个螺丝,但不用拆掉。
6、将框架向上推移一下,然后把框架向下拉出来放在旁边。
7、将新的框架 从顶部螺丝上套进去,
8、装上底部螺丝,将四个螺丝都拧紧。
9、插入I/O模块,注意位置要与拆下时一致。
如果模块插错位置,将会引起控制系统危险的或错误的操作,但不会损坏模块。
10、插入卸下的CPU和填充模块。
11、在框架右边的接线端上重新接好电源接线,再盖上电源接线端的塑料盖。
12、检查一下电源接线是否正确,然后再通上电源。仔细地检查整个控制系统的工作,确保所有的I/O模块位置正确,程序没有变化。
二、CPU模块的更换
1、切断电源,如插有编程器的话,把编程器拔掉。
2、向中间挤压CPU模块面板的上下紧固扣,使它们脱出卡口。
3、把模快从槽中垂直拔出。
4、如果CPU上装着EPROM存储器,把EPROM拔下,装在新的CPU上。
5、首先将印刷线路板对准底部导槽。将新的CPU模块插入底部导槽。
6、轻微的晃动CPU模块,使CPU模块对准顶部导槽。
7、把CPU模块插进框架,直到二个弹性锁扣扣进卡口。
8、重新插上编程器,并通电。
9、在对系统编程初始化后,把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检查一下整个系统的操作。
三、I/O模块的更换
1、切断框架和I/O系统的电源。
2、卸下I/O模块接线端上塑料盖。拆下有故障模块的现场接线。
3、拆去I/O接线端的现场接线或卸下可拆卸式接线插座,这要视模块的类型而定。给每根线贴上标签或记下安装连线的标记,以便于将来重新连接。
4、向中间挤压I/O模块的上下弹性锁扣,使它们脱出卡口。
5、垂直向上拔出I/O模块。

楼主:
PLC故障诊断和排除方法

一、检查与维护1.定期检查PLC是一种工业控制设备,尽管在可靠性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工作环境对PLC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通常每个半年时间应对PLC做定期检查。如果PLC的工作条件不符合表1规定的标准,就要做一些应急处理,以便使PLC工作在滚规定的标准环境。

2.日常维护PLC除了锂电池和继电器输出触点外,基本没有其它易损元器件。由于存放用户程序的随机存储器(RAM),计数器和具有保持功能的辅助继电器等均用锂电池保护,锂电池的寿命大约5年,当锂电池的电压逐渐降低达一定程度时,PLC基本单元上电池电压跌落指示灯亮。提示用户注意,有锂电池所支持的程序还可保留一周左右,必须更换电池,这是日常维护的主要内容。调换锂电池步骤:

① 在拆装前,应先让PLC通电15S以上(这样可使作为存储器备用电源的电容器充电,在锂电池断开后,该电容可队PLC做短暂供电,以保护RAM中的信息不丢失);

② 断开PLC的交流电源

③ 打开基本单元的电池盖板④ 取下旧电池,装上新电池

⑤ 盖上电池盖板更换电池时间要尽量短,一般不允许超过3min。如果时间过长,RAM中的程序将消失。二、故障查找PLC有很强的自诊断能力,当PLC自身故障或外围设备故障,都可用PLC上具有的诊断指示功能的发光二极管的亮灭来诊断。
1.总体检查
    根据总体检查流程图找出故障点的大方向,逐渐细化,以找出具体故障

2.电源故障检查
电源灯不亮需对供电系统进行检查

3.运行故障检查电源正常运行指示灯不亮,说明系统已因某种异常而终止了正常运行。

4.输入输出故障检查输入输出是PLC与外部设备进行信息交流的通道,其是否正常工作,除了和输入输出单元 有关外,还与联接配线,接线端子,保险管等元件状态有关。

5.外部环境的检查影响PLC工作的环境因素主要有温度、湿度、噪音与粉尘,以及腐蚀性酸碱等。

楼主:
三、故障的处理
CPU装置、I/O扩展装置故障处理

楼主:
四、现场控制设备
在整个过程控制系统中最容易发生故障地点在现场。
   1)第一类故障点(也是故障最多的地点)在继电器、接触器。如生产线PLC控制系统的日常维护中,电气备件消耗量最大的为各类继电器或空气开关。主要原因除产品本身外,就是现场环境比较恶劣,接触器触点易打火或氧化,然后发热变形直至不能使用。所以减少此类故障应尽量选用高性能继电器,改善元器件使用环境,减少更换的频率,以减少其对系统运行的影响。

   2)第二类故障多发点在阀门或闸板这一类的设备上,因为这类设备的关键执行部位,相对的位移一般较大,或者要经过电气转换等几个步骤才能完成阀门或闸板的位置转换,或者利用电动执行机构推拉阀门或闸板的位置转换,机械、电气、液压等各环节稍有不到位就会产生误差或故障。长期使用缺乏维护,机械、电气失灵是故障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在系统运行时要加强对此类设备的巡检,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我厂对此类设备建立了严格的点检制度,经常检查阀门是否变形,执行机构是否灵活可用,控制器是否有效等,很好地保证了整个控制系统的有效性。

   3)第三类故障点可能发生在开关、极限位置、安全保护和现场操作上的一些元件或设备上,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长期磨损,也可能是长期不用而锈蚀老化。对于这类设备故障的处理主要体现在定期维护,使设备时刻处于完好状态。对于限位开关尤其是重型设备上的限位开关除了定期检修外,还要在设计的过程中加入多重的保护措施。

   4)第四类故障点可能发生在PLC系统中的子设备,如接线盒、线端子、螺栓螺母等处。这类故障产生的原因除了设备本身的制作工艺原因外还和安装工艺有关,如有人认为电线和螺钉连接是压的越紧越好,但在二次维修时很容易导致拆卸困难,大力拆卸时容易造成连接件及其附近部件的损害。长期的打火、锈蚀等也是造成故障的原因。根据工程经验,这类故障一般是很难发现和维修的。所以在设备的安装和维修中一定要按照安装要求的安装工艺进行,不留设备隐患。

   5)第五类故障点是传感器和仪表,这类故障在控制系统中一般反映在信号的不正常。这类设备安装时信号线的屏蔽层应单端可靠接地,并尽量与动力电缆分开敷设,特别是高干扰的变频器输出电缆。这类故障的发现及处理也和日常点巡检有关,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6)第六类故障主要是电源、地线和信号线的噪声(干扰),问题的解决或改善主要在于工程设计时的经验和日常维护中的观察分析。

网友A:
呵呵,这个是怎么了,回复了才能看,明显是想积人气

网友B:
学习了实用价值肯定高

网友C:
续集内容也不少呀。

网友D:
好东东,楼主辛苦了!!!

网友E:
电工 电子 PLC技术交流群212610709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F:
学习提高学习学习提高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