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的“请务必接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03):
1、是指当指令脉冲以差分方式输入到伺服的时候,差分信号的0V必须接到伺服的GND上的意思吗?

2、这个GND右边画的接地是什么意思。用表量GND与FG是不通的啊

网友A:
右边GND没有接地,是接参考点。

这个GND连接线的目的就是保证差分信号发端和收端参考点一样,防止参考点不一样产生电位差,这个电位差既可以干扰差分信号,达到一定值也能损毁电路。

说白了,就是浮空系统中也要做等电位联结。

图上“请务必接地”,因该说写得并不严禁。准确说应该是“等电位联结”。

网友B:
图上“请务必接地”,是指的要单独接地线而且一定要接地线(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数据地),这一点在正规的电子回路(例如军用雷达等),接地线都有电源地、数据地2组专用接地线的!只是我们在一般应用是把数据地这根接地网络省略了

楼主:
这个13 GND 在伺服内部是怎么处理的,只是在线路板上留了一块铜片吗?

楼主:
差分信号元件接地,都是这么个画法?

网友C:
如果上位机是差分信号,差分信号本来就能抑制共模干扰信号,所以此信号地可不接;在此图中表征伺服的信号地要和上位机的信号地同参考点,这是为避免单端开路信号干扰而采取的措施;

楼主:
一开始以为,GND必须接地,接出来到地!结果绕的一塌糊涂!

网友D:
差分信号,不必接地。FG是大地,不是信号地

网友E:
建议GND互联,差分传送也是要求有一定共模范围的,稳定的共模环境有利于信号的传送。

网友F:
你图上的GND应该是电路的“地”,是电路的参考点,而FG可能是机壳地,应该接到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