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2个不同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8-03):
我用了2种不同数字温湿度传感器,现在出现了问题一个,就是2个传感器数据采集轮流回传,但时间间隔都超过40-70秒之间。传感器1与PLC通讯40秒,数据正确的,传感器2输出端是Err,然后是传感器2与PLC通讯40秒,传感器1输出端是Err,

上面是传感器 SM1810B

传感器AW3485

网友A:
看了撸主的描述,你实际想要的应该是同时接收到数据吧?

网友B:
不知道LZ是否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撸主的描述,你实际想要的应该是同时接收到数据吧?

是的,请问你有什么还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LZ是否已经解决了?

没有呢,请赐教!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用串口调试工具试一下呢?返回的数据的速度又是多少呢?

或者,你有用单个连接到PLC里试一下吗?返回的数据的速度又是多少呢?

网友D:
现在如何了?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