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阻用于限流电阻怎么接啊

楼主(2013-08-03):
如题所示,排阻用于限流电阻时候怎么接呢?公共端接VCC,岂不是相当于上拉电阻了吗? 公共端接GND,相当于下拉了电流,是限流的作用吗?不解~

网友A:
换别的样式的电阻吧,单个的电阻,另外还有一种贴片式的阻排,是没有公共端的那种,两头出线的,阻排是分裂的。

网友B(2013-11-30):
限流电阻要两个头,排阻就露了一个头出来,不能用于限流电阻

网友C(2014-02-22):
排阻有 A类和B类之分,你所说的是指A类,有一个公共端,适合于上拉或者下拉。另外一种是B类,相邻两脚为1个电阻,你适合选用B类。简单的说,A类为奇数脚位,B类为偶数脚位。

网友D:
排阻分总类的,要看清楚,楼上已经做了说明了

网友E(2014-10-04):
排阻分总类的,要看清楚

网友F(2016-01-06):
无非就是好多个电阻接到一块,引出一个公共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