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按什么都没有反应

楼主(2013-08-03):
人机是维纶通的MT60-70,PLC是三菱的FX系列,现在现场出现这样一个怪现象,上电之后能够读取PLC的变量,但是屏上按什么都没有反应,换了一个屏还是一样,请问是怎么回事?通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没有PLC无响应的提示之类的

网友A:
触摸屏按键做的有问题

开关类型换换,试试看

楼主:
都试过啦,是不是设置有问题了

网友B:
以前能操作吗?如果能,那么检查通信线,有时候通信线出问题也不一定有提示,会出现显示不全或者无法操作等问题。

网友B:
建议更换通信线

楼主:
以前做的是6050是可以,现在换这个了,我用的是下载线,可以不

网友C:
上电之后能够读取PLC的变量,证明通信线可以正常连接,因此问题出在按钮类型,你重新做一个普通按钮试一下,新做按钮能操作就证明原来元件有问题

网友D:
             校准屏幕试一下啊

网友E:
期待楼主的能将问题告诉我们。。。。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期待楼主的能将问题告诉我们。。。。

找到真正原因告诉我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