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报警原因

楼主(2013-08-03):
请大家给我说一下电源控制柜漏电就会产生报警是什么原理?使用什么仪表检测到的?零线和地线混接会不会产生漏电报警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消防要求在开关柜装零序电流互感器,信号送消防控制室。是300mA动作的剩余电流报警。

网友B:
装零序电流互感器,接信号到上位机。

网友C:
零线和地线混接会不会产生漏电报警呢?

会的。

网友D:
1. 漏保是检测一个电路的进项和出项电流的设备。如果出现电流不一致,超过它的预设范围,它会在0.01秒跳闸、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