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电气维修承包应该做到哪些

楼主(2013-08-03):
近来有几个工厂想叫我公司承包厂内的电气线路,我也有这个意向。请教各位大师,这种情况应该注意什么,怎样才能做到更好,更让客户满意。谢谢。

网友A:
在安全上应该考虑主回路和控制回路的线径和接线端子的接触情况及接地线是否完好。在技术上应该做好保留!

楼主:
谢谢,安全第一!技术保留

网友B(2014-02-12):
引用 网友A:
在安全上应该考虑主回路和控制回路的线径和接线端子的接触...

不懂保留的含义,是保密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