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功能,多谢各位

楼主(2013-08-03):
在HMI5502中,本人需要一功能,如下:

点击一按钮,弹出密码输入窗口,输入密码确认,打开相应画面,退出该画面,再次进入时,仍需要输入密码,,

说明:1 我不想用“安全性”功能,它和我想要的效果不一致

     2 倾向于帮助中提到的脚本功能,但是我参照示例脚本,总是提示变量未声明

     3 本人对应语言是菜鸟,望高手指点

帮助中示例程序:(红色部分是验证出错的地方)

int a;

// 将变量的值赋给 a

a=Integer01.getIntValue();

// 用口令来检查输入的数值

if(a==1101)

{

_CurPanelID.write(2);

}

else

// 在坐标(100,100)处打开弹出式窗口

{

Window1.open(100,100);

Window1.changePanel(10001);

Window1.show(ture);

}

楼主:
补充一下:施耐德的屏

网友A:
到官网找找看,有没有实际的例子可以参考的;

网友B:
貌似也可以在PLC里编好了,然后在触摸屏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