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端子启动问题

楼主(2013-08-03):
西门子变频器设置为端子启动(P0700=2),将端子接通后再给变频器送电为什么变频器不启动?

网友A:
设置有问题在看看手册

网友B:
给定频率没有,频率是什么给定,是面板还是端子,如果频率为0,就算运行有信号,电机也不转啊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将端子接通后再给变频器送电为什么变频器不启动

一般变频器通电时忽略运行指令的。要先通电,再接通端子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定频率没有,频率是什么给定,是面板还是端子,如果频率...

 有给定频率,设置的也是端子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将端子接通后再给变频器送电为什么变频器不启...

 老师,西门子变频器都有这个问题吗?理论上应该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