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半天不知道台达A2有没有通讯控制的输入输出点

楼主(2013-08-03):
P3-6和P4-7两个参数。说这个的时候说关联那个。解释那个的时候说关联这个。到底还是没有说清楚能不能用通讯控制软件输入输出点。

看完之后只知道可以可扩展硬件输入点。

我看富士的说明书,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第9到24个软输入是通过什么参数可以定义功能,可以看到这些点的地址。然后通讯就直接读到这个软点的MODBUS地址就可以得到这个点的ON OFF。

楼主:
哪 里 哪 里 ?

论坛是这样的了。看开点,会惯的。

楼主:
貌似是有,但是数量的话被硬件DI点限制了吗?

网友A:
有啊,通过P3-6来切换,设为0,就是DI输入源来自外部硬件实现;设为1,就是通过P4-7这个通讯参数实现了,当然了各个输入信号是由P4-7的16位通讯数据相应位来控制的,比如说读取 P4-07 的数值为0x0011 则代表:最终DI1、DI5 为ON;写入P4-07 的数值为0x0011 则代表:软件SDI1、SDI5 为ON;

楼主:
你好,这位大仙。

P3-6切换来切换去也就是DI0到DI7这8个出口?

我知道切换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硬件的输入点。另一种是软件的SDI1~14,切换过程的结果,出口就8个。是不是啊?

是不是 不可以在硬件8个的情况下再产生很多个通讯的SDI?

网友A:
1、不是;

2、可以,由P4-7的16位通讯数据相应位来控制的;

楼主:
大仙。

那这16位的每一个位用什么参数定义他的功能呢?硬件上的8个点都有对应的参数定义。而这16个点我就还没有找到。

好比我要第9位是ORGP零点。第10位是POS0。第11位是POS1。第12位是POS2。13位是Pt-Pr。14位是SHOM。15位是JOG+。16位是JOG-。另外,硬件的8个输入都安排了其他用途了。

网友A:
数字输入接脚 DI 功能规划请参考:
DI1 ~ DI8:P2-10 ~ P2-17
EDI9 ~ EDI14:P2-36 ~ P2-41

楼主:
我不是说硬件扩展的输入点EDI。

而是说软件那16位的SDI。

楼主:
是不是这16位只有前8位可以对应去8个DI。通讯也只能使用这8个。后面8位是多余的,一点用都没有的。就算通讯写了也是白写,没有功能的。而且前8位占用了8个DI的话,硬件的8个输入点也变成完全没有一点用了?

我有没有理解错?

楼主:
不肯定。自己顶一下。选型需要,始终都要走这一步。

选择题。

台达A2系列伺服,不扩展硬件的情况下,本机硬件和通讯软件可以获得最大多少个通断形式输入点。

A:8个。软件加硬件都只能最终得到8个,P3-06的Bit0~7。P3-06的Bit8~13保留给扩展。Bit14~16无作用。

B:总共22个。8个硬件输入点加14个(SDI1~SDI14)软件输入点。软点全部通过P4-07参数每个BIT达成开和关的操作。

C:总共16个。由P3-06参数内16位点决定哪些点面向硬件,哪些点面向软件。

D:总共14位。硬件的8位,加,未使用的扩展6位可定义成软件SDI9~SDI14。被定义成软件的可以通过通讯或面板控制P4-07参数的相应位,达成开和关的操作。

楼主:
请大家帮我理解一下这两个参数的功能。

网友B:
可以通过通讯对P4-07操作,实现对DI1~DI8的控制

楼主:
感谢楼上时空--王者之师的回复。

如果8个硬件点都有使用。那么还有最多多少个软件点可以被我操作?

假如还有软件点给我控制,那么是从哪里进行规划?

楼主:
卧梅又闻花。

看了两个星期都不清楚到底有多少输入输出点可以受我控制。

楼主:
今天没人回复,自己捞上来。

选择题。

台达A2系列伺服,不扩展硬件的情况下,本机硬件和通讯软件可以获得最大多少个通断形式输入点。

A:8个。软件加硬件都只能最终得到8个,P3-06的Bit0~7。P3-06的Bit8~13保留给扩展。Bit14~16无作用。

B:总共22个。8个硬件输入点加14个(SDI1~SDI14)软件输入点。软点全部通过P4-07参数每个BIT达成开和关的操作。

C:总共16个。由P3-06参数内16位点决定哪些点面向硬件,哪些点面向软件。

D:总共14位。硬件的8位,加,未使用的扩展6位可定义成软件SDI9~SDI14。被定义成软件的可以通过通讯或面板控制P4-07参数的相应位,达成开和关的操作。

网友C:
一共14个,P3-6决定这14个的每一个是由外部控制还是由通讯来控制,通讯,者由P4-7控制,硬件者由外部光耦控制。楼主你看了几天还没OK啊。

网友D:
这个品牌的东西有时靠猜,有时靠蒙。

楼主:
还好。每天顶一次都可以有人回复。帖子沉得太快了。

谢谢wen. 。信心增加了一点。

就是说你选择我的D答案吗?

还有输出点。一样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只有软件硬件加起来5个?

因为我不太相信这么高机能的伺服就只有几个输出吗?有电子凸轮功能,可是可编程凸轮开关却只有一个点,俩边缘。

网友E:
我的理解:通讯写P4-07是写入SDI1-14,通讯读P4-07是读混合后的最终DI,而P3-06是确定混合后的最终DI状态是来自于SDI1-14还是外部硬件DI1-8,EDI9-14.楼主的选择题答案选D吧

楼主:
好久没碰上938了。

按照D的话就是说,定义到软件之后,那硬件的输入就是摆设了。

不会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没人回复,自己捞上来。选择题。台达A2系列伺服,不...

 A2-L&A2-M 有8个DI,5个DO

A2-U 除以上外 另多加6个扩展DI

不存在软DI/O的说法,只是实际的DI/O可以通过硬体接线或软体通讯的方式进行控制闭合or断开。

网友G:
这个手册上没有嘛

网友H(2013-11-05):
是啊,为什么这些信息在手册上都没有体现呢?比如A2-F系列的就不能用接收脉冲!

像这些信息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

楼主:
我顶。

在没有实物之前,我至今也不肯定是什么回事。

中达说完了之后只是说了硬件上的点有两种渠道控制。并没有说有没有通讯控制的 额外于硬件的点。

网友I:
你的选择题答案是A.

第一,所谓的软输入点的说法,意思是DI 8个输入点可以有通讯的控制ON/OFF方法,不需要外部硬件接线的意思。为了区分所以用了SDI表示软件,DI表示硬件

第二,所谓SDI1--14,其实就是DI1--14,其中DI9-14可以由外部硬件扩展实现(为了区分用EDI9-14表示),没有加扩展,仍然是SDI1--8,说明书上的意思是说在你加了硬件扩展的情况下的最大输入点数SDI1--14。

第三,如果这么说你都不明白的话,我建议你就别问了。

网友J:
台达伺服modbus通讯控制确实没有富士SMART好用,AB伺服就是这样,到A2也没有改进。特别是P3-06参数不掉电保持,每次重新上电都要PLC用通讯重新写入参数,麻烦得很,不知道台达伺服研发人员出于何种考量不让P3-06掉电保持。

楼主:
哦。楼上两位的资讯都非常有参考价值。

我记住了。

sunnycit

不问也得问。没有被扩展成硬件的点,能不能用于软件?

网友K(2013-12-26):
我用台达伺服A2-L的,说明书600多页,快一个星期了,还不能按我预想的运转,难呀,比国产的复杂多了!现在还只能点动运行,我要的是位置控制,PR内部寄存,全闭环控制,可省去PLC,急呀,请求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比国产的复杂多了!>

台达是哪里产的?

我拿着说明书电子版,在两台电脑上同时看,前后对照。看了一个多月了,也没敢下订单购买。

网友L(2017-06-22):
可以参考这裡 => A2 伺服 DI 架构说明

波比得。

网友(2018-01-01):
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

网友M:
新手学习!新手学习!

网友N(2018-09-01):
说明书是留给精通的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