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CJ系列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3-08-03):
    小弟不才,在此有两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1、系统配置是这样的,一个CJ2M CPU31系列PLC,一个CJ1M-AD041-V1模拟量模块,一个ID211、OC211模块。用CX-P连接到PLC后,在线创建了I/O表,设置开启模拟量通道和模拟量的输入信号后,传送到单元的后,单元重启,但是CPU马上报错,系统停止运行,CX-P错误日志提示特殊I\O单元错误,根据错误提示和代码查询手册,说是在CPU 单元和一个特殊I/O 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中出现一个错误,这是怎么回事了?该如何解决?我已经将本来系统上的模拟量模块拆下来换了新的模拟量模块,同时也把原来的模块安装在其他CPU系统上,同样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2、模拟量模块通过在程序中设置CIO和DM区的相关控制字,同在I/O表中设置相关参数传送到单元相比,这两种设置方式有没有什么优先级之分,还是说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