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的一些问题,比较急

楼主(2013-08-03):
您好:

    我想请教您有关trio的问题,第一、trio中的print指令怎样使用,打印出来的数据存在哪里了,我到哪里能看见,加入就存在了串口1,那这个串口1中的数据是在哪呢,我怎样可以看到。第二、我现在想做这样一个功能,我给一个信号就可以记录一下当前轴的位置,接着我再给这个信号就记录下一次的位置。这个可以用VR变量来做,那个信号我用的是一个接近开关,但是我写完程序他就是所有的VR变量都是一个数,并不是逐个记录的,我的程序是:

jl:
 IF IN(4)=1 THEN
FOR i=1000 TO 1010
   VR(i)=MPOS AXIS(2)
NEXT i
ENDIF
GOTO jl

IN(4)就是接近开关,VR1000到1010记录10个位置数据,我的循环好像不对,但是我改了半天都不行,有的还会报错,您看看这个应该怎么实现。还是可以用其他方法看见这些数据,我就是想看到每次接近开关有信号输入时的位置。

第三、我想问问那个示波器怎么用,我用那个scope指令,可是还是不太明白怎么运作的。

以上就是我的问题,麻烦各位了,我现在比较着急才问的,要不我就自己研究了。

网友A:
通过Trigger指令来触发SCOPE 功能。

这里enable=On 表示本函数处于可以触发状态,

period表示多少个采样周期记录一组数据

table_start表示记录开始的table地址

table_stop表示记录停止的table地址

p0,p1....p7表示同时记录的8轴数据。

SCOPE(enable, [period, table_start, table_stop, p0 [,p1[,p2 [,p3 [,p4 [,p5 [,p6 [,p7]]]]]]]])

enable:    1 or ON   Enable software SCOPE (requires at least 5 parameters)

0  or OFF   Disable SCOPE

period:   The number of servo periods between data samples

table_start:   Position to start to store the data in the table array

table_stop:   End of table range to use

p0:   First parameter to store

p1:   Second parameter to store

p2:   Third parameter to store

p3:   Fourth parameter to store

p4   Fifth parameter to store

p5  Sixth parameter to store

p6   Seventh parameter to store

p7   Eighth parameter to store

SCOPE(ON,10,0,1000,MPOS AXIS(5), DPOS AXIS(5))

This example programs the SCOPE facility to store away the MPOS axis 5 and DPOS axis 5 every 10 milliseconds. The MPOS will be stored in table values 0..499, the DPOS in table values 500 to 999. The sampling does not start until the TRIGGER command is executed.

网友B(2013-11-08):
引用 网友A:
通过Trigger指令来触发SCOPE 功能。这里en...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