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虾!!!!

楼主(2013-08-03):
我想控制伺服电机的来回转动,正转10000个脉冲,再反转10000个脉冲,上面是程序,伺服驱动器面板里面设置指令脉冲类型为2:双脉冲。

但是这个程序运行时,Y0,Y1会一起输出,导致电机反转10000个脉冲之后就不转了。但是看程序又不知道改哪里,求大虾指教!

我就接一根Y0,电机正转10000个脉冲,再把Y1接上,电机反转。

但是就接跟Y1,电机不动。

我想实现给电机固定脉冲然后他就一直正转到了再反转。生命不息,循环不止。

网友A:
为什么要输出双脉冲?一般都是脉冲加方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输出双脉冲?一般都是脉冲加方向的啊

加方向的话那应该就是需要加个方向脉冲,然后方向脉冲置一的同时dt90348置0重新计算,是这个思路么?我试试。 还有谢谢!

楼主:
还有给分怎么给?。。。。。。。。

网友B(2013-10-19):
看控制字设置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