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KW轧机直流电动机接线

楼主(2013-08-03):
现有一台1200KW直流电动机,驱动设备是轧机,因本人一直从事交流设备,对直流控制相对了解较少,因本电机无接线图,电机接线盒内有4组引出线, 其中一组是母排引出,另外3组线是电缆线引出,电机是励磁方式是他励,请问大师我的电枢是接母排引出的线,对不?励磁的线怎么接?电枢的正负怎么判定,正负极3接反了有什么后果及影响!请大师指点哈,最好附个接线图。谢谢

网友A:
。可逆轧机电枢接线不分正负。

网友B:
1200KW的---母排就是接电枢的,电枢电流大,所以用母排,细的就是励磁绕组的。励磁和电枢正负极接反了,就是正反转控制不一样了。三组--是不是有接地线。

网友C:
我检修1250KW的密炼机电机(直流电机),主电机只有4个接线位置,其中2个是电枢,2个是励磁!

其余的辅助冷却设备是另外接线

楼主:
谢谢以上楼主,现在知道怎么接线了,励磁有两个绕组,要串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