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出端子问题

楼主(2013-08-03):
在三菱FX1N-40MR的PLC上面,输出端子那边,除了com*和y* 端子,还有一种标示是一个点的,请问标示是一个点的那个端子是什么端子,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是不是接地标志啊?

网友B:
那个是空端子吧

网友C:
一个黑点的端子,什么不接,切记,什么不接。空置。

网友D:
一个黑点的端子,什么都不要接,切记,什么不要接。放空就行了。

接了反而会烧了PLC内部电路。。。。。。。。。

网友E:
空端子的,什么也不用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空端子吧

网友G:
PLC制造时为了保证库存材料种类少而多款PLC选用一种端子排材料,因此部分PLC用不上的端子就空置(线路板上也是空置,没有与其余连接,),该端子尽量不要接线(我实际用它做过过桥端子,也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PLC制造时为了保证库存材料种类少而多款PLC选用一种...

 都说出了“前世今生”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PLC制造时为了保证库存材料种类少而多款PLC选用一种...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空端子的,什么也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