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追剪?

楼主(2013-08-03):
小弟最近接手到一个龙骨追剪设备编程的活儿,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追剪,客户带我到附近的龙骨厂看了看,里面的设备都是用普通的PLC+普通伺服+编码器做的,运行的挺好,不知道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追剪的具体工艺过程是怎样的?伺服什么时候启动?如何确保剪切精度?送料速度改变后,会不会影响定尺精度?

网友A:
用台达的10mc里面自带追剪,功能块很好用的

网友A:
你看看应该可以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台达的10mc里面自带追剪,功能块很好用的

台达自带??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C:
请收索,坛子里有高手专门论述过追剪、飞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