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与变频器调速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3-08-03):
各位老大,急求,PLC200控制变频器调速,电位器调速和PLC调速相互切换,变频器设置如下P0.07A变频选择模拟量AI1设定(即电位器)P0.08B频率选择AI2输入(EM232)调速,P0.10当前设定频率为AI1频率表指令,P5.03设置为A设定和B设定切换。运行调试时,当切换当AI2即B设定时,输出AQW0为32000,用万用表测量EM232端M 和V端电压为零,讲EM232M和V端的接线去掉测量电压值为10V,这个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A:
既然输出的是电流,为什么测量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输出的是电流,为什么测量电压呢。

输出电压信号啊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

EM232端M 和V端电压为零,讲EM232M和V端的接线去掉测量电压值为10V,原因可能是直接接通了,经过变频器,所以量不到电压。。。。而你拆掉以后,直接断路,所以能量到电压。、。。

网友C(2013-09-11):
EM232驱动能力够吗?是不是你的变频器这个输入口要求的电量大,超过了232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