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焊机的常见故障

楼主(2013-08-03):
   对交流电焊机一般不规定检修周期,只有发现它在运行中出现异常现象,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才安排中修。中修前必须对电焊机的故障进行检查和判断,以便确定修理的重点。交流电焊机常见故障的检查方法如下:

(1)绕组过热   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焊机工作电流,以判断是过载还是内部绕组发生匝间短路。若匝间短路,应修补绕组或重绕线圈(大修)。

(2)铁芯过热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波动。如果电源电压稳定,则可能是铁芯硅钢片松弛、硅钢片漆层损坏或固定夹紧用的穿心螺杆的绝缘损坏。若硅钢片漆层损坏,应进行大修,拆开铁芯重新涂漆。

(3)焊接电流不稳定   大多是动铁芯或动线圈的位置不稳定引起的。应检查调节手柄机构,使其在使用时定位。

(4)电焊机振动,有强烈的嗡嗡声   出现这种振动,除铁芯硅钢片松动之外,大多是动铁芯或动线圈的传动机构(如手柄、螺杆、齿轮等)引起的。

(5)电焊机不起弧或电流过小   首先应检查一次线圈接线端是否正确,电压等级是否相符(如380伏错接220伏),电源线或焊接线(手把线)是否过长、过细,焊接线是否盘成圈而造成电感很大;其次,应检查电焊机绕组有无短路或断路故障,此时测量一、二次电压即可判断故障性质。

(6)熔体经常熔断   应使用兆欧表检查电源线和一、二次绕组有无短路、接地故障。若发现局部缺陷,中修时应修补绝缘;若是绕组绝缘老化,应进行大修,重绕线圈。

(7)外壳带电   可使用兆欧表检查电源线、绕组或端子板等的绝缘是否损伤,查明损伤部位后予以处理。

(8)绝缘电阻太低   一般是线圈受潮、绝缘老化等原因引起的。如果绝缘电阻低于0.5兆欧,应进行干燥处理;若干燥后绝缘电阻仍很低,则应更换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