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速度模式控制:接线、参数设置?

楼主(2013-08-03):
1、P1-01设置为2- 速度控制模式(命令由外部端子输入/内部寄存器控制)
2、P1-09 {SPD1=0(8)DI4,P2-13=115;SPD0=1(34)DI3,P2-12=114} ,其中PLC输出点接线至伺服I/O口8、34引脚。程序上置位接至34引脚的输出点,P1-09 设置为20000,电机怎么不转?驱动器无报警显示,我有什么细节漏掉了吗?接触过的朋友,指导下,谢谢!

3、伺服P1-09 设置为20000,旋转方向是怎么控制的,需要PLC输出点控制吗?

网友A:
我们仔细比对你的设置和管脚,但没有看到你给电机使能呢,只有使能以后才可以转哦。

速度方向由设置数值的正负号决定,电机扭矩输出方向可以有P1-01 控制。谢谢

网友B:
哦。这个转矩输出方向是什么概念啊?

网友C(2016-01-14):
工控PLC参数很详细么

网友D(2018-02-06):
给位大师傅们好。我现在有台台达B2的伺服,我就想通过在plc上发脉冲来控制伺服的启动,现在不知道用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速度控制的话,P1-09里面的参数能不能不设置,应为我看了一下,好像是通过在伺服放大器里面设置固定的速度。而且我看不懂  P1-09 {SPD1=0(8)DI4,P2-13=115;SPD0=1(34)DI3,P2-12=114} 这里面的{SPD1=0[8]DI4}这是什么意思?如果速度控制能不能不接34、8这两个端子!
位置控制的话,我没有设计下极限的感应器。
我这个程序是通过一个压力传感器来限制它的位置和速度的,通过不同的压力值来改变速度,到达一定压力后就保持在那个位置。
希望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E(2018-07-01):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F(2019-02-06):
你给P1-09个负值试试,看看电机能不能反方向运行。

网友G:
可以先使用P4-05=500,按上下键看看是否可以运作!如果不可以,跟上面的参数都没有关系!

网友H:
好!刚好用到台达系列的驱动器,楼主这份资料非常关键,十分感谢

网友I(2021-08-02):
引用 网友D:
给位大师傅们好。我现在有台台达B2的伺服,我就想通过在plc上发脉冲来控制伺服的启动,现在不知道用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速度控制的话,P1-09里面的参数能不能不设置,应为我看了一下,好像是通过在伺服放大器里面设置固定的速度。而且我看不懂  P1-09 {SPD1=0(8)DI4,P2-13=115;SPD0=1(34)DI3,P2-12=114} 这里面的{SPD1=0[8]DI4}这是什么意思?如果速度控制能不能不接34、8这两个端子!位置控制的话,我没有设计下极限的感应器。我这个程序是通过一个压力传感器来限制它的位置和速度的,通过不同的压力值来改变速度,到达一定压力后就保持在那个位置。希望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用速度控制模式,spd0与spd1相当于二位二进制数,比如两个点都有输入时,用的是s4速度在p1-11里设定。你需要用00,电压输入。买一个da转换模块,把压力值换电压值输出控制

网友J(2022-02-10):
使用modbus通讯速度模式,伺服可以启动和停止,去写P1-09的速度值时(sp0,sp1已经设好,其他参数按照说明书设置没问题),为什么一直不能写进去,PLC是s7-1200,done位一直显示未完成,不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