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时间

楼主(2013-08-03):
请问下图里的。。日期和时间。。怎么变成双位数?就是8是08 。3是03   时间是23:26:01.怎么设定

网友A:
如果是用数值显示元件做的,就在数值显示元件属性中,选择字体,在字体选项里,有个对齐,在黑色三角下拉菜单中选择前导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