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用地线的大少

楼主(2013-08-03):
单相设备  跟三相设备如何正确选择地线的大少?

网友A:
1.5²的接触良好就可以了!

网友B:
开关电源设备,一般最小不得小于1.0平方毫米,电机类一般不得小于1.5平方毫米,一般以功率千瓦数的0.6倍选用接地线线径,例如10KW电机标准接地线应该是6平方毫米

网友C:
这个一般就比用电器的电源线低一档就可以,比如电机用2.5平方,地线就用1.5平方。

不过最低0.75平方

网友D:
GB 16895.3-1997

给出计算公式并编制了表格以供选择。

网友E:
标准规定:没有机械保护的>4mm²(铜)   16mm²(铝);有保护的>2.5(铜) 16mm²(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