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M系列PLC和S7-300通过DP通讯怎么做

楼主(2013-08-04):
现在手上有一套和利时的PLC CPU:LM3108 AI:LM3310*4,想通过DP连接到S7-300(315-2DP)系统上。问下我这

边还需要添加什么硬件码?复杂吗?

网友A:
你好:

          LM3401是专用的Profibus-DP从站扩展模块。不仅与和利时的PLC,只要是符合Profibus-DP协议标准的设备都可以连接,目前全国各地有很多类似的成功案例,请参考一下几步设置:

第一步: 首先在Step7硬件组态上添加HSLM3401.gsd文件(这文件可以从和利时官网下载或者向各地办事处技术人员索取)

第二步:在DP总线上挂上和利时LM3401模块,具体配置文件在:PROFIBUS-DP Additional Field Devices下会出现HSLM3401

第三步:在和利时PLC软件上添加DP从站使能模块,以及硬件参数配置发送接收数据大小设定。

第四步:

 以上几步设置好好,在LM3401上有硬件拨码开关。按说明书上操作

备注:按照以上步骤设定后,如果还有问题详请从以下几方面查找

    1.主站和从站的通讯参数设置不一致,包括从站地址、输入输出区大小等;
 2. 通讯线路发生错误,包括A相和B相不一致、线路连接松动等问题;
 3.主站驱动能力不够,或者没有选择正确的终端电阻等也会导致通讯不正常;
 4.软件中没有正确完成PLC硬件配置,或在程序中没有按要求添加正确的功能块

详情请咨询:4008-111-999  PLC@hollysys.com  www.hollysys.com

楼主:
就是我想知道的,非常感谢!

网友B:
和利时PLC可以支持DP功能,这个和西门子S7-300组态配置倒是很方便,装一下GSD文件就可以了,有机会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