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各位老师

楼主(2013-08-04):
请求各位老师我用的电气CAD作图时元器件标号以及所有的线号等等前面都带了个负号,请问要这样取消啊?

网友A:
启动软件花了1分钟时间,笔记本运行这软件有点跑不动了。

打开软件后,新建项目,然后在项目特性对话框中,选择 元件标签。在元件标记选项中,图片中红色方框中,前面选勾。

网友B:
默认符号名称带 - ,你可以选择符号更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软件花了1分钟时间,笔记本运行这软件有点跑不动了。...

 好了,非常感谢你,

网友C:
做设计不是越新的软件就好,适合自己才是最好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