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拖电机的两个疑问!!

楼主(2013-08-04):
第一种情况:台达B系列1.5KW的变频器,使用一年后,不知啥原因,总是报警,设备负载没有变化,更换新的变频器就好了!这是什么情况?

第二种情况:设备负载没有变化,设备运行1个月后,变频器启动时在3.5HZ时时常报警,甚至不带负载,直拖电机也这样,变频器、电机都没有问题,只是两者一搭配即报警不能使用,不知啥原因。变频器升一个容量级即可正常使用,设备负载扭矩偏高。

请问这两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电机质量不行,还是变频器本身设计不够合理?报警值提升太大没有保护作用,太小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的其实是PWM调制的直流电,也就是等效基波电源+多种谐波的组合,而谐波会导致电机异常发热而且会产生逆序转矩,同时也会导致电流增大,说白了就是变频供电驱动与工频直接驱动同样负荷电机工作电流要大,

网友B:
本质就是负载重,变频器带不动。

变频器的选择是根据机械负载来确定的,不是单纯的电机是多大功率就配备多大功率的变频器。所以在选用变频器时需要知道电动机所带负载的机械特性,往往由于低速时润滑等因素不良,还会导致恒转矩负载低速下实际需要更大的转矩才能运转。

这是因为电动机的过负载能力和变频器的过负载能力不是一个数量级,电动机过负载后的主要表现就是负载电流大电动机绕组温度快速上升。试想一下,小功率电机如果负载堵转,电动机电流会达到数倍(5---7倍),即使维持这个堵转状态数秒,一般说来对电动机都不会发生致命伤害。相反,变频器如果通过5---7倍的电流(当然由于变频器能够限制电流实际不可能维持),数秒,结构可以肯定,“嘣”,IGBT过流,过热炸掉。

网友C:
估计楼主的负载扭矩超过额定值了,使用时间一长,电机性能变差,变频器也就不能正常使用了,找变频器厂家问问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质就是负载重,变频器带不动。变频器的选择是根据机械负...

谢谢,兄弟的回复很是经典。其实我们主要是负载扭矩可能有点超过电机的额定扭矩了。

网友D:
确实和负载有关系,加个制动电阻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实际负载不会超过额定的负载太多的话!当然这是针对第二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看你报的什么警了!

网友E:
要知道报警字符才能找出报警原因。据你所说空载也报警就不是负荷重引起的了。第二种情况可能是共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知道报警字符才能找出报警原因。据你所说空载也报警就不...

请问共振是什么情况?

网友F:
查找负载的问题,看看是否和负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