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东西怎么用 谢谢

楼主(2013-08-04):
                              FX0N-232ADP通讯模块在网上搜到的是英文的,看不懂,不知道怎么下手,求指教,谢谢

侧面标签

正面

网友A:
你的东西属于其余厂家仿冒生产,因为三菱原产都是灰色的接插件!

实际就是一个232通信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东西属于其余厂家仿冒生产,因为三菱原产都是灰色的接...

 版主 你好厉害啊 向你致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工控新手-钟艳婷  你的东西属于其余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东西属于其余厂家仿冒生产,因为三菱原产都是灰色的接...

 是假的么,这是从台湾过来的机械上拆除的,看到其他这样的232模块,也和这个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