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3-08-04):
各位老师,西门子200的PLC怎么和安川的变频器通讯?

安川的变频器自身有RS-485/422口,走的是MEMOBUS协议(并非MODEBUS),我现在有一台CPU224和3台安川的变频器通讯,请问这个通讯协议该怎么编写?控制程序又怎么写(电机正反转及多速控制,变频器上接有编码器,用于闭环控制)?

跪求,希望各位大师赐教,万分感激!(我们是在起重机上的控制,之前是由端子控制,现在想改为通信控制)

网友A:
安川的变频器自身有RS-485/422口,走的是MEMOBUS协议(并非MODEBUS)?

确认安川变频器不支持modbus协议,那么与CPU224就不能直接采用库指令做通讯了(相信它也不会支持USS协议),你必须采用CPU224自由口方式发送符合MEMOBUS协议的指令与安川变频器通讯。

网友B:
一般不同品牌的东西做通信,都比较困难,这个只能自己定义通信端子这些,自己编写通信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安川的变频器自身有RS-485/422口,走的是MEM...

网友:
起重设备安全性很重要,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用通信来做,除非你用高可靠性的PROFIBUS 等

网友D(2014-07-18):
作过很多伺服运动控制,可以聊聊b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