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油机常用的·变频器有哪些

楼主(2013-08-04):
新进入这个行业,想想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A:
抽油机用的变频器,一般因为抽油机工作环境恶劣,温差很大,要求选用可靠性高的变频器,那些风机专用类型变频器是不能适应的,选用重载型变频器即可,

楼主:
谢谢,关键是它有个储能(驴头上升)和释能(驴头下降)过程。下降时电动机被动发电。为了防止电能损耗和波动,一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变频器通常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B:
抽油机一般是同步电机,用汇川公司MD028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