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二越(那智)机器人,大家看一下外形,解剖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2013-08-04):
不二越(那智)机器人,大家看一下外形,解剖就没有办法了

随机发货过来的配对参数标签

机身标签,工作半径等参数均详细标明

这些发那科机器人是不会标明的,要到具体资料去查找

机器人配置的伺服电机,明显比发那科的扁平

楼主:
电机标签,伺服电机功率跟发那科同规格机器人基本一致

机器人与控制柜的接口,发那科标配一般自带气路接口,但是不二越的完全没有

发那科的轴限位开关是内藏或者靠软件检测电流确认,不二越的轴限位开关是直接安装在外面,很直观

楼主:
注油口,维护时加注润滑脂的

第六轴的法兰盘,这个跟发那科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楼主:
第三轴和4、5、6轴电机,这里属于电机大本营

机器人控制柜,与发那科机器人控制柜差别较大,跟安川(莫特曼)机器人控制柜外形差不多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太精华了!

使用在哪呢?

网友B:
奇瑞汽车的订货吧。。伍工,字体有一部分太大,影响观看效果,改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奇瑞汽车的订货吧。。伍工,字体有一部分太大,影响观看效...

 这个应该是工控网后台技术人员的工作,自从改版测试就踢出来了,到现在还没整改,这个效率的确是控制效率。

网友C:
呵呵。。

这就是传说中的机器人啊,长见识了。

与卡通动画里的机器人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D:
科幻就是发展方向!

网友E:
不错,感谢楼主图文并茂的分享。学习了,不二越--那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错,感谢楼主图文并茂的分享。学习了,不二越--那智。

网友G:
进口的设备就是看起来不错的;

是奇瑞汽车的设备啊;

楼主是编程的吗,这种机器人编程简单吗;

楼主:
这个是给奇瑞巴西的汽车制造厂制作的汽车玻璃涂胶系统,其中机器人订购的奇瑞专用版本,有时间逐步上图,到时大家不要嫌弃照片不好,因为我的手机就只有那个样子了(贵的买不起,另外说一句不怕大家笑话,我还不是很会用智能手机呢?现在发短信等很多功能还不知道咋用,我实在OUT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给奇瑞巴西的汽车制造厂制作的汽车玻璃涂胶系统,其...

 楼主在机器人技术方面可不OUT呢。。。可以称是大师了、、、、多多期待上图。。。。

网友I:
机器手臂 蛮先进的。。待楼主发更多详细资料。。

网友J:
不错不错。。。。。。。伍工:继续求科普、求扫盲。。。。。。

网友K:
原来是奇瑞汽车的,长见识啦,谢谢楼主!

网友L:
怎么还用ST166啊,干嘛不订SRA166,现在是新的FD控制柜,尺寸更小,也内置应用气管和电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不错不错。。。。。。。伍工:继续求科普、求扫盲。。。。。。

网友M:
奇瑞不是号称自己厂用的机器人都是 自己开发的么,?

网友N:
我以前在苏州吴江明志科志公司也主产这样的机器人,比这好看多了,也卖给奇瑞.

网友O:
汽车制造厂都使用上机器人了,自动化程度很高啊!

网友P:
楼主,NACHI robot这种点焊是有水汽和焊接电源线的,你这是奇瑞定制的简装版,所以没有,

网友Q:
一般用于点焊的,要求带水、强电、气;

用于涂胶的,一般带气或者不带气均可;

用于气体保护焊,只需要带强电即可;

如果是要做多种用途,一般按需要配置,但是换枪盘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R:
多拍几张控制柜的图片看看啊

网友S:
最垃圾的机器人,有什么值得看的。。

网友T:
机器人??好神奇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R:
多拍几张控制柜的图片看看啊

 好的,等一下把控制柜内部打开拍照

网友U:
看起来挺笨重的,不能造小一点吗?喷涂需要那么大的负载吗?

网友V:
感觉很先进,什么时候也弄一台玩玩

网友W:
挺好的,未来制造业的方向

网友Q:
调试中,继续上图(正在装配调试过程ing)

网友Q:
上面是机器人柜子内部,继续往下看

这个是主控柜,AB的干活

机器人站起来了,还在摇头摆尾呢

这个家伙有点顽皮,目前还不老实

这个家伙伸直了脖子,不知在看啥呢

网友Q:
供胶系统正在安装,还没有摆好

目前还是只有对中翻转部分已经开始调试

网友X: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公司的那智码垛机器人   SRA166  FD系列。

网友Y:
奇瑞开始有自己的机器人,感觉初步主要用在要求不是太高的环节上

网友Q:
机器人现在已经很快步入低成本时代了,最多10年

网友Z:
这个机器人真不高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网友AA(2015-08-11):
涨知识了!谢谢  !!!!!!!!!!!!!!!

网友AB(2016-09-30):
引用 网友N:
我以前在苏州吴江明志科志公司也主产这样的机器人,比这好...

 好巧,第一家面试的公司,然而并没有去。。。

网友AC(2019-08-19):
你好,有那智不二越ST166-02机器人的说明书吗?

网友AC:
这个机器人第七轴怎么复位原点啊?

网友AD(2022-03-29):
看上去很棒啊,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