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螺杆泵的吗?

楼主(2013-08-04):
用变频器控制螺杆泵,为何总是启动不了?

第一次可以启动,第二次就启动不了 。电机转不动,感觉负载太重。可是直接接电源又可以启动。

怀疑变频器带载能力不够,更换矢量重载型丹弗斯变频器,还比电机大2个功率等级。可就是启动不了,

启动就报过载。

各位大神,求解啊

网友A:
我用过的螺杆泵是有轻载启动卸荷阀的,不知你所用的是否有此部分。

网友B:
再详细看看说明书中的参数设置吧,也许有些参数没有设置合适了。

网友:
你好;把变频器启动频率设置的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详细看看说明书中的参数设置吧,也许有些参数没有设置合适了。

询问技术支持也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这是扯淡!

变频器的带载能力不是靠参数设置决定的,他说什么转矩增益,什么加减速时间,电机电流什么的,全是扯淡!

再怎么设置也带不动,高2个KW等级的矢量重载型变频器,带电机转不了,

那为什么直接通电就可以启动。难道是丹弗斯的东西没有法子用?

还是这种泵根本就不能用变频器来带动?

网友A:
先别急,说说你的螺杆泵是做什么用的?什么原因改用变频器的。

楼主:
PID控制螺杆泵,打清水也过载,别说打物料了

网友C:
不要用PID控制,变频器直接控制启动(可用面板控制),确认一下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拆解螺杆泵。清理重装;不适宜的物料,会造成阻塞,特别泵密封部分。

网友D:
  是不是你起动时 螺杆泵就重载,能先轻载起动后再加载吗? 还有就是起动频率设置到 40HZ 以上试试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起动时 螺杆泵就重载,能先轻载起动后再加载...

 确实启动时就是重载,而且是超重载,但是启动过后就是正常的负载了,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