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双速电动机问题?

楼主(2013-08-04):
一台CAK5060nj数控车床,主轴电动机是双速电动机YD132M-4/2 6.5/8KW 1450/3000r/min,现要加变频器进行无极调速控制,变频器应选用多大功率?电动机不更换,是接星型还是接角形?

网友A:
用变频启动就没有必要双速了,直接接高速那组线圈就行,用11KW的矢量变频器

网友B:
当然看速度要求范围和负载情况,你也可以选择低速,用11KW的矢量变频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启动就没有必要双速了,直接接高速那组线圈就行,用...

网友D:
这个电机应该是三角形/双星形 接法,其中三角形是高速

所以直接按照三角形接法接好即可,11KW的矢量变频器

网友E:
变频器要选11KW,不是星三角的问题,而是4极,2极的问题,根据实际速度要求选择。

网友F:
同意上楼的看法。自已查看吧,测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要选11KW,不是星三角的问题,而是4极,2极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

咨询厂家,说是变频器选用7.5KW,电动机角形接法,4极。

网友:
这个根据你的使用场合,低速电机扭矩约42NM,高速电机扭矩是25NM,接到低速电机上,扭矩在50HZ以下是恒转矩能满足工作要求,超过50HZ时是恒功率,如果轴承好的话可以提高20-30HZ,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经过2天的改造,结果如下:

选用11kw变频器,先是角形接法,变频器电机参数设置:6.5kw,380v,1450转,4级。基频50HZ,最大频率和上限频率100hz。

通过面板控制试验,当频率上升到约30hz,电动机打抖,变频器报警停止。

把电机星型接法,变频器电机参数设置:8kw,380v,3000转,2级,其它不变,通过面板控制试验,运行正常,电动机转速稳定,当全速运行约2小时时,电动机温度较高,通过给电动机加装风扇进行强制散热,温度下降到不烫手。

最后改为外部端子控制,基频改为33.3hz。通过数控系统模拟量控制,电动机稳定运行,加工试验2小时左右,电动机温度基本稳定不在继续上升。

楼主:
角形起动错误原因晓得了,还是电动机接法错了,我把电动机端子上下连接,认为成为角形接法,实际双速电动机内部已经做角形连接,U1/V1/W1为角形引出端子,接电源就是角形起动,U2/V2/W2为双星型端子空着。

过几天再去验证一下。

网友H:
最好留用双速功能。高速档高速。低速档大力。就是他的优势。两档用接触器切换。变频器的话用具有第二电机功能的。分别向变频器输入两种电机参数。

网友I:
双速电机是针对不用变频器设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双速电机是针对不用变频器设计的吧

本身改造就是利用原电动机,可以降低成本,加装变频器后可以实现G96切削功能。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最好留用双速功能。高速档高速。低速档大力。就是他的优势...

网友K(2017-06-09):
引用 楼主:
角形起动错误原因晓得了,还是电动机接法错了,我把电动机...

 你好,最终接线为变频器UVW接电机的U1V1W1,是吗?谢谢

网友L(2018-09-20):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应该是三角形/双星形 接法,其中三角形是高速所...

三角形是低速。

网友M(2022-08-19):
双速电机出线只接U1 V1 W1是🔺接法(低速);U1 V1 W1相连,出线接U2 V2 W2是双星型接法(高速)

网友N(2023-01-12):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O:
按大功率算再加点余量,11KW正好。不涉及星三角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