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大师上的温度是怎么检测的

楼主(2013-08-04):
偶家的烂电脑一进夏天就奇慢,自己鼓捣了半天效果也不大,没办法从网上下载个鲁大师看看电脑各部件件的温度,一看温度还真是高,于是把家里的唯一一台风扇伺候了这个显卡和CPU,效果有所好转。

鲁大师常常有,但由于电脑配置低装点软件就卡阻厉害,因此也是常常卸载,于是出现了安装卸载周而复始的工作,今天突然想到这个能否用普通的温度显示来替代鲁大师软件,思路有了,但是问题却出来了。

鲁大师的监控软件是如何检测电脑内部卡件温度的???

网友A:
主要芯片内部都有温度传感器的,用于温度过高时保护芯片不被损坏

网友B:
芯片内部集成了温度检测元件,鲁大师不过是读一下芯片数据而已

网友C:
对,芯片内部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