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问题,高手进入啊

楼主(2013-08-04):
高手指点小弟,红绿的时间显示,用西门子300.怎么弄,三菱的有七段译码,在300里面怎么弄

网友A:
西门子也有7段译码,库里的Ti-S7子库中Fc93(Seg)

网友B:
分成2组输出,每组7的DO信号

1  1

1  1

每个DO对应一个横或者一个数
          一        一                  一
  1        1          1     1   1    1
          一        一        一       一
  1      1             1         1        1
           一       一                   一        以此类推从0到9
然后取时间,前一位1到6,后一位0到9

网友C:
 是什么东东显示的时间 ? 显示屏是 七段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