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怎么设置ip上传

楼主(2013-08-04):
我有1个威纶mt8056t的触摸屏想上传里面的文件,用以太网线链接,有人知道电脑和触摸屏的ip怎么设置吗?以太网线有要求吗?

网友A:
以太网上载,应该需要知道IP,你如果没有IP地址的话,只能用USB电缆上载了;

网友B:
  直接上电开机 屏,后在屏的系统属性中 WIN CE 系统一般也类似 XP 系统,在系统属性中有 IP 设置,找到后将你的 电脑与 HMI 屏设置在同一网络段中,通过路由和交换器用两根双绞线就能通讯。

网友C:
简单,打开EB8000ProjectManager 选中以太网,点上传,选中名称,搜寻全部,找到之后选中即可上传。上传后要先反编译才能打开。

网友C:
一般情况下维纶的屏出厂值为192.168.0.221,你将电脑IP设置为192.168.0.X即可,X不能与屏一样。

网友D(2015-10-26):
萨菲威锋网日发改委爱是擦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