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的大侠们!帮帮忙啊!谢谢啊

楼主(2013-08-04):
大侠们  我家前几天晚上突然发现平时不开的牛眼灯、还有客厅大灯里的小灯、还有走廊的吸顶灯开关没开,居然还亮着,把总闸拉了就不亮了。后来白天我用电笔量了下插座孔发现两个孔都有电,我去总闸量了下进来的线,居然两根都有电 ??想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和处理的方法  谢谢大家

网友A:
线路之间或者开关之间有短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之间或者开关之间有短路现象。

进来的两根线就全有电  这个正常不

网友B:
首先用万用表确认你家电压是否正常(2根线有电搞不好是外面错相导致你家是2根火线,那就是380V,你家继续用就会烧得一塌糊涂),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用万用表确认你家电压是否正常(2根线有电搞不好是外...

网友C:
是不是三相四线进的,有可能零线断了,开关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三相四线进的,有可能零线断了,开关击穿了

外面表箱里好像是三相四线的   但是进了家的就是两根线啊   要是零线断了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D:
先关掉家里的插座及灯的电源,检查进线端,可用万用表检查进线电压,家里用的一般是漏电开关,可以检查一下开关出端的电压,看情况应该是零线断掉了,拆了漏电开关的出端,如果进线端两根还有电,就是外部过线的零线有断了,反之家里的零线有断掉的!做室内配电的人一般会将接头留在插座/开关/灯具/漏电开关处,从漏电开关处开始查起吧!家里配电施工的不会用端子压的很紧,大电流或过热就会在线头处氧化,造成打火烧断,可以顺着检查.

另外,家里有新增大功率的电器,原来的线是不是不够大了?该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关掉家里的插座及灯的电源,检查进线端,可用万用表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之间或者开关之间有短路现象。

把零线接地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