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的大侠们!帮帮忙啊!谢谢

楼主(2013-08-04):
大侠们  我家前几天晚上突然发现平时不开的牛眼灯、还有客厅大灯里的小灯、还有走廊的吸顶灯开关没开,居然还亮着,把总闸拉了就不亮了。后来白天我用电笔量了下插座孔发现两个孔都有电,我去总闸量了下进来的线,居然两根都有电 ??想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和处理的方法  谢谢大家

网友A:
查查进线零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B:
后来白天我用电笔量了下插座孔发现两个孔都有电,我去总闸量了下进来的线,居然两根都有电 ??

1、可能是三相严重不平衡导致中性点偏移,带电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即可,或者你把自家的零线接地

这种事建议找物业处理

2、如果是系统零线断线的话你家的灯应该发光不亮,偏暗,因为电压不足

找物业,找供电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来白天我用电笔量了下插座孔发现两个孔都有电,我去总闸...

按你所说应该是系统零线断了,零线断了是不是还的凿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进线零线是不是断了!

怎么个查法?用万用表怎么查?

网友C:
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两根线如果没电压,就说明零线断了。不过,你家线路有问题,相线与地成了回路才会没开灯也亮了。找人修修吧,你家没有装漏电开关吗?

网友D:
主要是要检查接头,很多接头都是绞在一起的,没接牢长时间大电流就容量氧化,松脱,可以找找看.

楼主:
对: 宇翔工控 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两根线如果没电压,就说明零线断了。不... 内容装了漏保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要检查接头,很多接头都是绞在一起的,没接牢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