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能表接线要注意相序

楼主(2013-08-04):
    前不久,遇到一位开加工厂的农村用户反映,自家的低压三相四线有功电能表有潜动现象,这段时间加工厂没有用电,电能表却仍然转动,但转动不快。根据该用户反映的情况,我们对其电能表进行了校验。电能表在运行或校验时,常会出现只加电压而负载电流为零时,表盘仍然连续旋转的现象,这种现象称为电压潜动,简称为潜动。该用户的电能表为DT862/10(40)型,而校验结果表明该电能表合格无潜动现象,考虑可能是该用户的电能表出线老化破损有漏电问题。后到该用户计量装置处检查发现,电能表所有进出线为新电缆线无破损,故漏电的可能性不大。将其电能表出线下侧的总开关拉开,观察电能表有轻微的蠕动,说明该电能表潜动,与校验结果相反。后又用万用表及相序表对电能表表头接线测量检查,各相相电压对称正常,但电压相序为逆相序。将电能表两边相进线对调改为正相序后,观察电能表不再潜动。一个月后再询问,该用户反映电能表已无潜动现象。

    本例是一种因相序接反而致使三相四线电能表潜动的错接线情况。这是因为在三相电能表中,存在着各相元件之间的漏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附加力矩,还存在着一组电磁元件的工作磁通在转盘中产生的涡流,与另一组电磁元件的工作磁通相互作用所产生的附加力矩,它包括电压线圈一个磁极产生的涡流与另一个磁极的电压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力矩,电流线圈一个磁极产生的涡流与另一个磁极的电流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附加力矩。当三相电能表按正相序接入进行校验调整后,使得包括这些附加力矩在内的正反向力矩保持平衡关系,使误差最小。当电能表按逆相序接入时,由于各电磁元件的不对称,使得这些附加力矩发生了大小、方向的变化,也就改变了它对驱动力矩的数量关系,于是会引起附加误差使电能表产生潜动。电能表在正常使用时,潜动不易发现,只有在断开负载电流而有进线电压时才能观察到。

    在实际工作中,供电所职工接触到的三相用电户常是低压供电,使用的多为机械式三相四线电能表。当安装完电能表后,也能够做到通电检查电能表是否正转及表转速是否正常,但往往忽略测试三相电压相序是否正确。如果安装有无功电能表,可以通过观察无功表是否正转来判断相序的正确与否。但在只装有有功电能表的时候,就不能凭电能表的正转来判别相序正确,因为当接入反相序时,三相有功电能表仍能正转。所以,为了避免逆相序对三相电能表造成潜动及附加误差,故在安装好三相电能表后,要进行通电检查测试,并用相序表复测三相电压相序是否正确。若为反相序,可任意调换两相的进出线改为正相序。对带互感器的电能表在调整相序时,要注意同相的电压与电流要同时调换才正确。

网友A:
学习了

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网友B:
 电度表潜动对用户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可忽视。有时一个月下来要多计几十度甚至上百度电量。

网友C:
DT862的现在基本属于淘汰产品,像a系列的,当三相电压不平衡的时候,也一潜动!

网友D:
了解了,真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E:
可能通常不会校验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