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的大侠们!帮帮忙啊!家用电

楼主(2013-08-04):
大侠们  我家前几天晚上突然发现平时不开的牛眼灯、还有客厅大灯里的小灯、还有走廊的吸顶灯开关没开,居然还亮着,把总闸拉了就不亮了。后来白天我用电笔量了下插座孔发现两个孔都有电,我去总闸量了下进来的线,居然两根都有电 ??想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和处理的方法  谢谢大家

网友A:
零线断了

有接地现象

灯的亮度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断了有接地现象灯的亮度正常吗????

灯微微的亮着  但不闪    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只接火线就是这样滴!零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flylo...

可是进来的两根线上都有电是什么情况啊?我用点笔量的  一根大概就是110V  另一根是220V

网友C:
零线接触不良或断线,并且是零线干线的问题,或者零线有接地漏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零线接触不良或断线,并且是零线干线的问题,或者零线有接...

网友E:
楼主,你摊上事儿了,摊上大事儿了。

线路又得重新搞了,找水电工来重新搞。

网友F:
   灯微微的亮着???

   原因很多,要查,有可能零线接触不良或断线,还有可能是进开关的不是相线

网友G:
开关控制的是零线,在进线处,火线和零线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断了有接地现象灯的亮度正常吗????

把零线接地可以吗

网友H:
这种情况应该是零线断路,估计你家没有做重复接地,你查一查零线,或者紧固一下零线装置.注意这种情况很容易损坏电器设备,所以应该先排除故障后再用电器设备!

网友I:
零线干线断了,找电工吧。不是你一家的事!

网友J:
零线断线或者虚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零线断线或者虚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