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暗亮的问题

楼主(2013-08-04):
我刚做了一台直接启动的电箱  一共有20个回路   每给回路通过面板手动旋钮开关独立控制,为什么我开启其中一台,这台的运行指示灯(220)正常,但是这时候其他的运行指示等也全部变为暗量了

网友A:
测量一下指示灯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对于交流供电的信号灯,如果控制接点离仪表盘较远,控制接点虽然没有接通,电源通过两条去接点的导线线间电容,就可以使信号灯点亮(微亮)。
此问题,对于信号灯,问题还不大,只要值班人员能分清是虚亮,还是全亮就行了。但线间电容,有时会引出大问题,如果在控制系统,有时会引起继电器的误动作,不该吸上的吸上了,该释放的不释放。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解决此类问题的途径:
1.要根据原理图,安装图综合治理。
2.在负载端加电容,或分流电阻。
3.必要时,改为直流控制系统。

网友C: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指示灯电压应该是220v的吧?查查线路吧,注意取相问题!

网友D:
1, 可能是灯的输入线路中的相线在输入开关端中

2, 220 指示灯线路接线有接地可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