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感应线的线棕色接输入端 蓝色接公共端(0V)为什么?

楼主(2013-08-04):
2芯的感应器,用在PLC三菱的,为什么蓝色的接公共端(0v),棕色的接信号线PLC的输入端, 请说明原理 谢谢。

有次我接反了 把棕的接公共端了 蓝的接PLC的输入了 给PLC信号线是长通的 为什么啊

网友A:
这跟PLC的输入类型有关系,你说的应该是NPN的方式。用两线制的感应器,棕色端为正极所以接PLC的输入点,蓝色接负极也就是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跟PLC的输入类型有关系,你说的应该是NPN的方式。...

网友C:
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你只要把他看成是一个开关就行了。。。有磁性的时候就闭合,没磁性的时候就断开。。。

网友D:
你就当成开关就行了,接线按要求接去求。

网友E:
磁簧开关接入PLC也分正负么,第一次听说

网友F:
  这个倒是没及注意,但是一般二线开关就是相当于一个开关的两根线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磁簧开关接入PLC也分正负么,第一次听说

PLC有正负,即NPN或者PNP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