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有谁知道捷信PLC支持什么通信协议?

楼主(2013-08-04):
PLC问题:有谁知道捷信PLC支持什么通信协议?

网友A:
老大,是信捷PLC吧

哪儿有个捷信撒。

信捷PLC在与其它设备通讯的时候,如果作为下位机,则尚未机必须按照MODBUS RTU

的数据格式与其进行数据交换;

如果信捷PLC作为上位机,当下位机也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时候,可直接使用相关通讯指令进行通讯,使程序编写更简单,效率更高,如果下位机不直接支持MODBUS RTU协议,则可使用自由格式通讯。

传个小教程。给你留下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