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断路器的困惑

楼主(2013-08-04):
  常用的小型断路器为什么额定电流前面有的是C,而有的是D?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难道没有人注意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呵呵,这个简单

断路器的脱扣方式分为B\C\D等方式,其含义和用途说明如下:

一、 B-保护电子类负载。
      C-保护常规负载和配电线缆。
      D-保护启动电流大的冲击性负荷(电动机、变压器等)。

二、 B型是3-5倍保护无感负载

      C型是5-10倍,保护常规负载和配电线缆

      D型是10-20倍,保护启动电流大的冲击性负荷 。

三、 B: 脱口电流3-5In,适用于无感或微感电路;
      C: 脱口电流5-10In,适用于照明或阻性电路;
      D: 脱口电流10-20In,适用于动力或感性电路;

网友B:
C是普通感应式;D是电动机保护型!

网友A:
楼主以后发求助帖时记得在页面上    是否求助前打钩

这样看到求助帖的人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简单      断路器的脱扣方式分为B\C\...

       谢谢今生缘老师释疑。终于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在这之前有人说C型是民用的D型是工业用的,经销商说C型是交流型的D型是直流的。再次感谢今生缘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后发求助帖时记得在页面上    是否求助前打钩这...

       谢谢老师提醒,以后发贴我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是普通感应式;D是电动机保护型!

      谢谢老师的热情解释

网友C:
学习了。引用 今生缘 的回复内容: 呵呵,这个简单       断路器的脱扣方式分为B\C...

网友D:
C型是普通配电用,如普通家居民用

D型是电动机一类的动力保护

网友E:
C是普通感应式;D是电动机保护型!!

网友F:
C是照明型的,主要用在照明方面,D是动力型的,主要用在电动保护方面

网友G:
看保护动作曲线就知道不同了。谁也没定什么型就是保护哪种用电设备,根据你需要选择。